请问小四轴重心不在中心,程序怎么处理

楼主(2015-06-06):
请问大家,重心不在中心时,不通过改中心(改重心也不可能完全在中心),通过改程序处理如何处理?
另:各开源程序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这两个问题还希望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在不在重心不重要吧?一般很难保持在中心的,不是PID控制的么,

网友B:
谁说重心非得在中心的,那要飞控算法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不在重心不重要吧?一般很难保持在中心的,不是PID控制的么,

我知道是肯定不在重心的,但是不知道算法怎么把它保持平衡,貌似pid算法不行吧,不是很知道,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重心非得在中心的,那要飞控算法干嘛?

请问飞控算法怎么处理重心问题的,给个思路或提示,谢谢

网友:
串级PID  内环P外环PI 就可以很稳了。   方向上飘是正常的 加光流

网友:
感觉楼主想要的回答是,直接算法中实现旋翼升力的重力补偿, 以我的经验是:
直接重力前馈补偿就好了,当然需要较精确的姿态矩阵(飞行器姿态求解),不过由于从传感器数据解算的姿态不太准确,尤其是飞行器快速变换姿态飞行时。故这种直接补偿方案会降低系统的稳定性。
所以,尽量还是使重心在四旋翼的几何中心吧

网友:
输入一个冲击信号,根据响应来测量重心

网友:
完全靠个PID,应该可以躲过中心问题吧,也是新手,求指教

网友:
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有的,有的请联系我
主板上焊接了两组传感器, 每组分别为:
LIS35DE(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MPU9255(九轴传感器)
分别布局在板子的两端,见图(选用两组传感器的目的是为了计算角度更精确);

所有传感器和一个STM32 CPU(STM32F030F4,ST的,16K的Flash空间),以及系统主CPU(ARM8127)一起,挂在同一条I2C总线上,I2C总线已经拉出板外来,要求最后的姿态信息必须由这个STM32 CPU来计算得出后,实时地送给系统主CPU(ARM8127);

要求:
手持设备,慢速移动(类似手持粗笔写字的速度),通过STM32的姿态算法,得出本设备的实时姿态信息;

1.        实时的角度和角速度信息(必须)
2.        实时的位移方向信息(必须)
3.        实时的位移值信息(最好要求实现)

提供环境: 一套可以正常上电和供电的办卡, 开发者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