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u6050的dmp是否需要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5-06-06):
请问使用了mpu6050的dmp功能后还需要卡尔曼或者二阶滤波吗?即dmp在融合数据时有没有讲数据滤波还是仅仅融合了数据而已

网友A:
DMP出来的数据应该直接可以用了吧,我看论坛里有个做的蛮好的,他就是直接用dmp出来的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P出来的数据应该直接可以用了吧,我看论坛里有个做的蛮好的,他就是直接用dmp出来的数据的 ...

留个连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个连接,谢谢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3&highlight=dmp

网友(2019-04-03):
使用了mpu6050的dmp功能后不需要卡尔曼或者二阶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