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根据mcs51汇编代码产生流程图的工具?

楼主(2015-06-06):
需要修改一个别人留下来的项目,只有汇编源码,没有流程图,看着比较累.请教大家,有没有根据汇编源码产生流程图的工具?

网友A:
你这要求太高了,画成模块,自己排个流程图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如果有这玩意,工程师的价值又要打折扣了

网友B:
有汇编,生成BIN,导入到 IDA中,大体可以划出跳转路径的,也画出流程图,但也不一定能适合LZ的需求。

网友:
如4楼所写,只要有bin或者目标代码,用IDA6.X就可以看到流程图。楼主如果要用,还要自己根据IDA生成的流程图自己整理一下。

网友:
IDA就是为了逆向和调试用的。类似SOFTICE。

网友:
好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汇编,生成BIN,导入到 IDA中,大体可以划出跳转路径的,也画出流程图,但也不一定能适合LZ的需求。 ...

IDA用过,只能反汇编BIN,再看,反汇编后的代码很乱。所以想有没有可以看51汇编源代码的工具。看C源代码的倒有。
汇编源码25000多行,汇编后的代码61K,没有注释,看起来有点吃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要求太高了,画成模块,自己排个流程图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简单工程画个流程图确实方便。这个代码量太大了啊,25000多行,没注释啊。C看着还行,汇编看着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工程画个流程图确实方便。这个代码量太大了啊,25000多行,没注释啊。C看着还行,汇编看着累。 ...

根据功能划分,2W5行,那是多么复杂的功能啊,莫非是C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功能划分,2W5行,那是多么复杂的功能啊,莫非是C转的?

设备功能确实很复杂的,纯汇编的,是老前辈搞得,他不用C的,只用汇编的。PCB用Protel3.1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功能确实很复杂的,纯汇编的,是老前辈搞得,他不用C的,只用汇编的。PCB用Protel3.1的。  ...

那没办法硬看了,没有汇编转C的工具

网友(2015-08-18):
引用 网友A:
那没办法硬看了,没有汇编转C的工具

有,可以手工转成C

网友C:
51汇编还是很友好的,打印出来直接用彩笔

网友:
2w5行的汇编程序!膜拜

网友(2015-11-18):
汇编源码应该比.BIN反的要好看的多吧  楼主搞出来没有,出来交流下

网友:
搞出来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1汇编还是很友好的,打印出来直接用彩笔

这个方法好使吗?我手里有个.BIN反的   7千多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好使吗?我手里有个.BIN反的   7千多行

体力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