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Flash业内人士吗?华邦、旺宏、EON、GD,质量哪个强?

楼主(2015-06-06):
华邦、旺宏(2个系列,一个MX,一个KH)、EON 都是台湾的。 GD国产的。

如果价格一样,你会选哪个呢?

网友:
同问,GD的有超大容量的,不知道如何?

网友A:
不清楚,估计差不多。华邦的看到很多人用,估计是便宜好买。

网友:
价格一样哪个好买选哪个

网友B:
一直用MX,

后面打算换GD,价钱摆在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估计差不多。华邦的看到很多人用,估计是便宜好买。

华邦从去年开始缺货,小容量的价格翻了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MX,

后面打算换GD,价钱摆在那边

能排一下那几个品牌的大致价格么?  d^_^b

网友:
我只知道GD是最便宜的....

网友C(2019-04-14):
能直接替代M25P16吗(驱动不改动,直接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直接替代M25P16吗(驱动不改动,直接替代)?

用W25Q32JV代替M25P32,用的都是通用指令,目前没有问题。
看了下手册, W25Q32比M25P32擦除速度还快些。

网友:
这还用问,肯定是旺宏和华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