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PID控制油缸位移(PID回路搭建、参数整定)?

楼主(2015-06-06):
    典型液压系统油路图如图1和图2所示,油缸的正向运动和反向运动分别由比例阀A、B两侧线圈控制。

1、实现油缸的双向控制,PID控制器应该如何设计?

    已知比例阀控制信号范围6~3V对应A侧0~100%开度,6~9V对应B侧0~100%开度,6V为阀门中位;油缸行程0-1000mm,请问如何构建PID控制器?
2、如何整定PID控制器参数?
    若是在一段固定的行程范围内采用Ziegler–Nichols整定方法,要得到等幅振荡,油缸需来回运动,A、B侧的控制信号应该如何切换?

网友A:
那些参数整定理论都是烧热水用的,我曾经被忽悠了很长时间,有些 复杂的现实环境里的系统 用棒棒就能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参数整定理论都是烧热水用的,我曾经被忽悠了很长时间,有些 复杂的现实环境里的系统 用棒棒就能稳定 ...

速度、流量控制时确实可以用这种整定方法的。
液压方面我接触的还比较少,比例阀用PID来控制还没怎么搞明白。公司其他同事基本上都不用PID来控制,采用分段减速,一点一点的接近设定值。
--
比例阀控制油缸位移、液压马达转速时,都涉及到两个方向,油缸有正向和反向,液压马达有正转和反转,是否可以看成是两个被控对象?
但是被控量却只有一个,要么是位移,要么是速度。

网友B:
你这个系统本质上是控制流速,具体是通过控制阀口开度实现。
阀口的开度又是由加载在线圈上的电流决定。想一想就明白了。
这是个四阶系统,忽略电压到电流就是三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系统本质上是控制流速,具体是通过控制阀口开度实现。
阀口的开度又是由加载在线圈上的电流决定。想 ...

关键是如何构建PID回路,PID的计算结果如何输出到比例阀的两侧线圈。

网友C:
你这个是什么项目的  怎么要用到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什么项目的  怎么要用到液压

石油钻井设备

网友:
看你发在PLC板块,几乎市面上所有的非低价PLC都内置PID控制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如何构建PID回路,PID的计算结果如何输出到比例阀的两侧线圈。

我已经说的较为详细了,就差一层纸没点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