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C15单片机实现步进电机S曲线加减速?

楼主(2015-06-06):
如题,最近在玩步进电机,需要用S曲线来实现步进电机平滑地加减速。有大侠研究过吗?求教!下面贴出我驱动步进电机的代码.单片机用的是IAP STC15F2K60S2,驱动器用的是TB660步进电机驱动器,用定时器0作为PWM脉宽输出的时钟源,最终输出的PWM脉宽3.9KHz,按照我之前改变定时器初值的方法来实现步进电机的加减速,稍微变一下初值,电机会很抖,咔咔响很不爽。特意像各位大侠求教S曲线加减速的方法。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uart.h"

//sfr P_SW1       = 0xA2;             //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

#define CCP_S0 0x10                 //P_SW1.4
#define CCP_S1 0x20                 //P_SW1.5

//sfr AUXR        =   0x8E;   //0000,0000 辅助寄存器
sbit EN=P2^3;//TB660时能 高电平使能
sbit CW=P2^4;//TB660控制电机正反转 高电平正转
static float i=0;
static long j=0;

void Timer0Init(void)                //1微秒@22.1184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16位非自动重装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E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ET0=1;
}

void main()
{

  ACC = P_SW1;
  ACC &= ~(CCP_S0 | CCP_S1);      //CCP_S0=0 CCP_S1=1
  ACC |= CCP_S1;                  //(P2.4/ECI_3, P2.5/CCP0_3, P2.6/CCP1_3, P2.7/CCP2_3)
  P_SW1 = ACC;

    CCON = 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
                                    //PCA定时器停止
                                    //清除CF标志
                                    //清除模块中断标志
    CL = 0;                         //复位PCA寄存器
    CH = 0;
    //CMOD = 0x01;                    //设置PCA时钟源  系统时钟的12分频,使能CF中断
     CMOD = 0x04;                    //设置PCA时钟源  定时器0时钟,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工作于8位PWM
    CCAP0H = CCAP0L = 0x80;         //PWM0的占空比为50% ((100H-20H)/100H)
    CCAPM0 = 0x42;                  //PCA模块0为8位PWM模式

        CR = 1;                         //PCA定时器开始工作
        EN=1;
        CW=1;
        Timer0Init();
        while(1);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16位定时模式(非自动重装)在这儿重装初值
}

楼主:
怎么没大侠支招啊,自己帮顶

楼主:
STC单片机实现不了步进电机S曲线加减速

网友A:
可以明确高速你肯定是可以的

就算定时器不支持PWM也可以实现,当然速度高了是不行的
大致流程如下

S曲线速度列表请查询本论坛

Motor_Init
{
    脉冲输出口PUL_Pin初始化为低电平
}

Motor_Interrupt   //代码放入 定时器中断
{

    如果(PUL_Pin > 0)
    {
        PUL_Pin = 0;
    }
    else
    {
        PUL_Pin = 1;
    }

    脉冲数每进两次中断
    {
        脉冲数-1

        如果是正方向
        {
              正方向脉冲数++
        }
        否则
        {
             反方向脉冲数++
        }

        如果 是停止指令
        {
            如果速度低到可以直接停止
            {
                关闭定时器
                恢复初始状态
            }
             否则
             {
                 按速度列表减慢速度
             }
             更新速度
        }
        如果是 加速指令
        {
            按速度列表减慢速度
            更新速度
        }
        如果是减速指令
        {
            按速度列表减慢速度
            更新速度
        }
        否则
        {

        }
    }

}

Motor_Start
{
    脉冲输出口PUL_Pin强制置为低电平

    设置脉冲数
    设置初始速度
    设置方向

    启动定时器
}

Motor_Stop
{
    发送停止命令
}

Motor_SuddenStop
{
    脉冲输出口PUL_Pin强制置为低电平
    关闭定时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明确高速你肯定是可以的

就算定时器不支持PWM也可以实现,当然速度高了是不行的

你好!改变步进电机速度本质是改变脉冲频率,大侠的思路没看到频率有变化啊,你只改变脉冲数。是不是你改变的是一个周期的脉冲数?这样的话一个周期的脉冲数越多频率越快。但是STC15F2K60S2这款单片机是有硬件的PWM的,可以设置定时器0作为PWM的时钟源,之前我改变定时器0的初值电机加减速很抖,你这个是控制脉冲数的话,这款单片机一旦配置好PWM就是一直输出脉冲啊,这么控制脉冲输出个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改变步进电机速度本质是改变脉冲频率,大侠的思路没看到频率有变化啊,你只改变脉冲数。是不是你改 ...

他漏了一个东西,就是加减速表,表内装的就是频率值;所以且等这位大侠给你普及,他说的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漏了一个东西,就是加减速表,表内装的就是频率值;所以且等这位大侠给你普及,他说的非常好;  ...

步进电机加减速表?百度看过一些,在论坛上也找到对应的软件,但是不懂设置具体参数呢。下面是在本论坛找到的一个S曲线表生成软件,对于表中的一些参数设置不是很懂,我测试过直接用这个软件把生成的表里面的元素对256分别取整,求余赋给定时器
TH0 =( WaitTable/256);
TL0 =( WaitTable%256);
没有效果。

楼主:
怎么贴就沉下来了,欢迎各路大侠指导啊

网友(2015-08-01):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加减速表?百度看过一些,在论坛上也找到对应的软件,但是不懂设置具体参数呢。下面是在本论坛找 ...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可以提点一下吗?

网友(2015-09-26):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加减速表?百度看过一些,在论坛上也找到对应的软件,但是不懂设置具体参数呢。下面是在本论坛找 ...

要是有这个软件的具体算法就更好了,因为只是生成,做实验可以,没太大的实用价值

网友C(2015-10-27):
这是我的程序 用的是查表法 。加减速表是用晓奇软件生成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void t1int() interrupt 3         //¼ÆÊýÆ÷1.¼Æʱ

{

         temxt=WaitTable[tabi];//²é±í

        TH1=temxt>>8;
        TL1=temxt;

        clk=~clk;//²½½øÂö³å
        if(clk==1)
                dsty=1;

        if((dsty==1)&&(clk==0))
        {

                           if ((tabi<maxseep)&&(adec==0))
                        {
                                tabi++;
                        }

                        if((tabi>5)&&(adec==1))
                        {
                                tabi--;
                        }
                        seto_val++;
                        dsty=0;

                        if(runstep==(seto_val+tabi))
                        {
                                adec=1;//¼ÓËÙ±êÖ¾
                        }

                        if(runstep==seto_val)
                        {
                                runing=0;
                                adec=0;
                                seto_val=0;
                                tabi=0;
                                TR1=0;
                                ET1=0;
                                TH1=(65535-32767)/256;
                                TL1=(65535-32767)%256;
                                pvt++;                                //µ±Ç°¶ÎÊý
                                ZJS++;

                                if(pvt>=snt)
                                {
                                runbit=0;
                                bellbit=1;
                                }

                                if((runing==0)&&(nextbit==1))
                                  {
                                            motoren=0;
                                        motorjj=0;
                    acmotor=0;
                                  }

                                wr_epprom(save,0,2);

                        }
        }

}

/*============================================================================
¾§ÕðƵÂÊ     = 12.000000;
Ô¤·ÖƵÂÊ     = 12;
Æð²½ËٶȠ    = 50;
¼«ÏÞÖÕµã     = 2000;
¼«ÏÞתËÙ     = 1000;
ÆðʼÕÛµã     = 600;
ÕÛµãתËÙm    = 300;
¸ßËÙÕÛµã     = 1400;
ÕÛµãתËÙf    = 800;
ÖÜÂö³åÊý     = 1600;
ÖжÏÏìÓ¦±à³Ì²¹³¥ = 30;
TÌÝÐÎÇúÏßÉú³ÉÀàÐÍTÌÝÐÎÇúÏßÉú³ÉÀàÐÍ ============================================================================*/
unsigned int code WaitTable[]={
        0xFD10, 0xFD12, 0xFD16, 0xFD23, 0xFD30, 0xFD38, 0xFD45, 0xFD5A, 0xFD5F, 0xFD65,  // 10
        0xFD6A, 0xFD70, 0xFD75, 0xFD7A, 0xFD7F, 0xFD84, 0xFD89, 0xFD8D, 0xFD92, 0xFD97,  // 20
        0xFD9C, 0xFDA0, 0xFDA5, 0xFDA9, 0xFDAD, 0xFDB2, 0xFDB6, 0xFDBA, 0xFDBE, 0xFDC3,  // 30
        0xFDC7, 0xFDCB, 0xFDCE, 0xFDD2, 0xFDD6, 0xFDDA, 0xFDDD, 0xFDE1, 0xFDE5, 0xFDE9,  // 40
...
        0xFFF9
};

不知道问什么 注释是乱码。没改过来。

网友(2016-02-16):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的程序 用的是查表法 。加减速表是用晓奇软件生成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void t1int() interrupt 3          ...

带负载了之后停止的时候会震动吗?

网友:
感谢,原来S曲线是这样使用的,谢谢

网友(2023-10-21):
只适用于固定参数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