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这个来切拼版不知道如何?

楼主(2015-06-06):
嗯,想来大家做板,都是把几张板坐在一起,只有丝印分割,以免算成拼版。
至于切割,有人推荐钩刀,有人推荐切纸刀,有雕刻机的就安逸了……
今天在taobao看到这么个东西:
看起来应该靠谱。
名字叫“高精度微型台锯 PCB板亚克力切割机 精密DIY模型锯 迷你木工电锯”
链接就不贴了,免得广告嫌疑

网友:
不好用的,无法锣边

网友:
不关心拼版这回事~~反正厂家会自动拼

网友:
感觉还不错,切直边应该可以

网友:
为什么看到这种就会觉得是个大杀器。。

网友:
粉尘很大。我记得以前有一位坛友设计了一个切板机,原理简单来说是一个轴上有一片钩刀,那个没什么粉尘

网友:
个人使用没必要,工厂使用也没这个必要。

网友:
缩小版的电锯啊

网友:
这个我买的差不多这种  什么545直流电机 声音大 PCB根本切不动

网友:
这个可以有,一直用台锯,好用!

网友:
这个可以,更好用的是雕刻机

网友:
还不如铡刀呢

网友:
和切菜一样,我有一台类的

网友:
我用这种小手钻,先切开,再换上砂轮磨一下

网友:
这东西怎么切?

网友:
怎么还是感觉是广告

网友:
总觉得会不会一不小心把手指头切掉…………

网友:
金属刀具没用,用换金刚石锯片/切割片,加水,分分钟切了。

网友:
锯片的  锯齿左右偏摆幅度多少???  是1mm就幸福了,,,,2mm是常见的,,,

网友:
用电磨配砂轮片试过,粉尘太大,加水后粉尘是小了,但是这个混合了粉末的脏水如何处理。
后来还是用裁纸刀切的。
另外打样的时候选薄一点的板子,这样面积不大的用斜口钳或剪刀也可以直接剪开。

网友:
JLC老板,请高抬贵手,让电工拼板免费吧。比如2/(10*10cm),面积10*10两片,20*10可以允许4片,以此类推。
不建议恶意拼板。
这些年,电工是无所不用其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