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款自己设计的“USB-电池”供电切换电路

楼主(2015-06-06):
最近自己在业余时间设计一款小型的实验电源,采用单节锂电池供电,通过USB充电。于是,在经过了几轮设计、模拟、测试以后,选择了下面这款设计。

电路图,采用 P-MOSFET 作为开关管:

模拟电路图(图中的方块就是 P-MOSFET,OrCAD PSPICE 实在是绘图乏力):

模拟结果(绿色的曲线就是输出端的电压):

实验效果(实测效果与模拟结果完全吻合,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A:
小型的实验电源,什么参数,输出可调的吗?还是固定几组常用的

网友B:
只用二极管隔离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型的实验电源,什么参数,输出可调的吗?还是固定几组常用的

参数目前是这样的:
  • USB-锂电池输入
  • USB 接入时同时给锂电池充电
  • 输出固定三组:3v(200ma)、5v(100ma)、-5v(1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用二极管隔离也行吧。

锂电池用到 3.7v,输出还要保证 3v,再加二极管怕不稳定。

网友:
比较省元件

网友:
很好的设计呀,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锂电池用到 3.7v,输出还要保证 3v,再加二极管怕不稳定。

IN5819压降只要200mv,电池电压到3.5V输出也有3.3.V啊。

网友C:
接入USB,供电的同时给电池充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入USB,供电的同时给电池充电么?

是的,USB 供电同时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5819压降只要200mv,电池电压到3.5V输出也有3.3.V啊。

锂电池放电极限电压到 2.7v,当然我们不可能用到那个地步,不过,比 3.7v 低的时候也还是可以继续放电的,因此留出余量,此其一;以后说不定什么情况就会用到这样的超低压降开关(实测是 10mv 以下)呢,此其二;老是用二极管,不整点儿“高级”的,自己水平不能提高,此其三。

网友:
我有个手持设备也用的这个电路。用锂电池,供电的同时给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池放电极限电压到 2.7v,当然我们不可能用到那个地步,不过,比 3.7v 低的时候也还是可以继续放电的 ...

有个性自己玩吧。

网友D:
确定pmos管没有画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pmos管没有画反???

当然没有画反

网友:
学习了,比较简洁

网友E:
巧了,前天在看单节锂电池充电IC LN2054的规格书,刚好看到这样的电路。
没批量用过,也不知道能在量产的产品中用不?

网友:
好吧,你再好好看看PMOS,照你这么弄,还不如两个二极管就搞定了,不用这么费事

网友F:
请问一下,楼主你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阿 你设计的 貌似我也在用!

网友G:
楼主,BQ24073之类的充电IC自带路径管理。。

网友:
没看懂USB怎么给BAT充电?

网友:
加上锂电池充电电路就很清晰了

网友:
谢谢,低成本的电池切换电路。以后可能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使用一个移动电源IC,全搞定了

请问有什么好用的移动电源 IC 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BQ24073之类的充电IC自带路径管理。。

谢谢!我看了一下BQ24073,就是这个意思 ,顺着 TI 的网站,又发现了几款类似的 IC,接下来可以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巧了,前天在看单节锂电池充电IC LN2054的规格书,刚好看到这样的电路。
没批量用过,也不知道能在量产的产 ...

这款电路在 TP4056 的说明书里面也出现过,我当时没理睬,因为它的应用场景和我的不一样(没想到最后自己设计出来和他们的一样 ):
  • 他们是做 USB/电源适配器 切换给电池充电用的,利用的就是MOS管的体二极管导通,实现USB和电源适配器“谁电压高谁就给充电电路供电”的效果;
  • 我的电路,刚好相反,利用MOS管的体二极管的截止来防止USB给电池充电。

刚开始的设计,其实非常复杂:

而且效果也不好,不如现在这种简洁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楼主你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 USB 接口同时接充电 IC 的电源
  • BAT 接口同时接充电 IC 的电池端
  • 没有接 USB 的时候,电池给外部电路供电,此时 MOS 管上面压降非常低(10mv以下)
  • 接上 USB,USB 给外部电路供电,电池被 MOS 管断开,从而可以开始充电。

网友I:
这个电路没办法给两路电压一样的电源做切换吧

网友:
分享的精神可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没办法给两路电压一样的电源做切换吧

对的,两路一样电压就变成前面 TP4056 手册里面的输入切换电路了。因此,这个电路只用于 USB-单节锂电池。

网友:
这种电路只能用于小电流范围吧,如果大于1A的话,MOS管和5819的压降会增大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电路在 TP4056 的说明书里面也出现过,我当时没理睬,因为它的应用场景和我的不一样(没想到最后自己 ...

佩服LZ的钻研和实践的精神。

网友:
感谢分享,受教了

楼主:
被 TPS54331 给坑了,等我以后再细说。

网友J:
通过体二极管供电时  最大能走多大电流啊

网友K:
mos管是没有画反的,画反了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通过体二极管供电时  最大能走多大电流啊

MOS 管的体二极管是用来防止USB向电池灌电的,正常工作的时候是不走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mos管是没有画反的,画反了就出问题了!

网友:
体二极管是给MOS管导通提供初始偏压用的,MOS管导通后电流都通过MOS管了,流过体二极管的电流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J:
请教一下    没有接usb的时候  只有电池   这时候电池是通过体二极管给外面供电的吗

网友L:
不理解USB如何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理解USB如何给电池充电

不是用 USB 给电池充电,充电电路没有画出来。当 USB 接入的时候,USB 代替电池给电路供电,而电池则接入充电电路进行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    没有接usb的时候  只有电池   这时候电池是通过体二极管给外面供电的吗 ...

不是,体二极管是防止 USB 给电池倒灌电流的;不接 USB 的时候,MOS 管是导通的,因此电池电流主要通过 MOS 管而非体二极管给电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pmos管没有画反???

+10010.
怎么感觉DS反一下才正常呢?

网友:
看了好几遍,先记下来~

网友:
这个电路简单,下次做设计尝试一下:)

网友(2015-07-29):
这个电池通过mos管可以提供多大的电流啊?另外mos管本身在最大电流时的亚监视多少啊?

网友M:
看了几遍  也是觉得PMOS画反了

网友:
如果USB电源上有滤波电容(通常情况下肯定会有),或者USB电源的输出端本身就有电容,当USB电源停止供电或者外部电源掉电但仍然与本电路保持连接,那么MOS管的导通时间会拉长,电容越大,导通时间越久。此时可能会出现USB与BAT均无法给Vout供电的现象。

网友N:
MOS管画反了。S极要接电池,D极输出。P-MOS导通条件是G极电压比S极电压低。你这个电路能工作估计是因为Vout端有个1uF电容,导致撤掉Vusb时,G比S电压低。你把1uF电容去掉,看这个电路还能正常工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了几遍  也是觉得PMOS画反了

相信我,没有反;模拟和实际电路都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MOS管画反了。S极要接电池,D极输出。P-MOS导通条件是G极电压比S极电压低。你这个电路能工作估计是因为Vout ...

相信我,没有反;模拟和实际电路都可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相信我,没有反;模拟和实际电路都可用。

从原理上说不通。求科普

网友:
不错,或许以后我用的上

网友:
我觉得楼主精神值得称赞,不过有点麻烦,

直接USB->充电IC->锂电池->供电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如果四节干电池如何搞?要稳压

网友:
看了好多遍,我也觉得楼主的电路图有问题,PMOS绝对画反了。。。
把G和S换一下是否正常?
你的电路图能工作正常是因为PMOS里面有一个二极管在。

网友O:
这种电路结构已经用在很多消费类电子产品上。

工作原理

        没有USB输入时,PMOS G极低电位,MOS饱和导通(MOS管是双向导通),电池电压输出至负载端。
        有USB输入时,PMOS G极高电位,MOS管截止,负载由USB 5V经过二极管供电。

很多人说MOS管放反了,其实也确实是防反了,通常理解为MOS导通时,电流方向是源极到漏极,实际上PMOS导通后沟道没有方向性,可以S to D也可以D to S。

        那么既然没有方向性为什么要反着放呢?

        这是为了避免USB 5V 电压经过PMOS内部寄生二极管直接对电池充电。

也有人说,直接用个二极管替代,当然可以,只是二极管压降比较大,需要消耗较多能量,用PMOS可以避免此问题。

网友:
电池充电IC在哪里?没有这东西LZ就自己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种电路结构已经用在很多消费类电子产品上。

【握手】:)

网友:
为什么图片全部看不到

网友(2015-09-14):
楼主,如果你的电路BAT电压比USB的电压高的话,电路就不正常了吧?

网友(2015-11-12):
引用 网友M:
从原理上说不通。求科普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8679-1-1.html
可以看帖子里的内容

网友:
量产的产品中用了很多了,一样原理。

网友:
赞!这个MOS管“反”用的巧妙!

网友:
标记一下,会用到

网友:
说MOS管画反了的应平心静气,细心思考,为何设计者会这样连接,而不是大声说"接反了"。这样做只表明自身学艺不精,模电技术水平不足。

网友(2016-05-03):
这电路刚好需要,伸手拿走

网友P(2017-11-20):
我准备用两个5819二极管,不行再用你给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准备用两个5819二极管,不行再用你给出的

1N5819的压降 和电流有关  1A的电流 压降大约是0.6V  3A的压降大约在0.9V 。

网友(2018-01-14):
mark,学通吃透了!!!!!

网友(2018-03-15):
有个板子要用到,学习了,谢谢楼主。。
内部二极管的截止非常巧妙

网友:
这个电路作为电源路径选择基本没什么问题.电池供电时,PMOS可以使路径上二极管导致的压降降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二极管反相电流会使G级电压上升导致PMOS导通不完全,所以G级电阻不能太大.

网友:
手持设备上可能会用的到,收藏,谢谢;

网友(2018-07-17):
lz 好样的!!!支持一下。 pmos  就是 学校里教学的产物。   大部分学生都搞不懂pmos的内部结构。 直到我看了清华大学的模电基础,才知道 pmos 反着用,没毛病!  s和d是对等的。  只不过把衬底 和 某个极性相连, 然后相连的那个极性 就是s

网友(2018-10-30):
建议用两个PMOS管,背靠背,这样可以避免体二管带来的问题

网友:
想不通 AO3401除了内部二极管,mos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 Pmos还能D电流流向S?

网友(2018-12-06):
楼主的图没问题的,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顶!收藏以后备用!

网友(2019-12-28):
才在找这个电路就看到了经验分享,谢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
标记下双路电源切换,电池

网友:
图是正确的,我们手环手表一直这样用,,有些人说要把PMOS反过来,你反过来USB的5V就直接灌进锂电池了,电池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电路结构已经用在很多消费类电子产品上。

解释的很好

曾经也因为PMOS是否放反的问题,跟朋友讨论了很久,关键就是那个体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