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LPC1788,LPC2478,LPC4088 QPF208脚的烧写座

楼主(2015-06-06):
买来的进口座,不仅贵,还不合用,主要是IC的脚短了一点,扣子扣上后,夹不住.谢谢!

网友:
JTAG烧写吧,板子上面留触点就好。还方便烧自检程序,测试通过后再烧出厂程序。

网友A:
板子上预留SDW接口,然后量产了用顶针下载程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预留SDW接口,然后量产了用顶针下载程序就行

是SWD哦。

网友:
刚买了个机械键盘,太容易打错了。现在才发现

楼主:
谢谢,楼上,贴片前先烧好初始程序,可以测试板子是否有故障,大概的故障点等等.在线烧程序效率较低,有的板子程序还烧不进,我们的板子不仅要烧单片机程序,还要烧好NOR FLASH 程序.

楼主:
板子EMC总线上外括了 RAM 与 NOR FLASH 还有 TFT 液晶,线多容易故障

楼主(2015-08-13):
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