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CPU散热处理,征求建议

楼主(2015-06-07):
电脑CPU散热处理,征求建议
CPU风扇一直转个不停,CPU位置发热严重,担心会挂掉,所以想是不是应该处理一下,更换散热硅胶?有推荐的没。。。 风扇曾拆过清洁了一下,重新装回去时没有更换导热胶。。。

网友:
用水冷装置

网友:
就用导热硅脂,效果很好。

网友:
发热严重,温度有多高?如果散热膏没干,就不用换

网友:
我的笔记本经常可以热到煮熟鸡蛋,然后自己瞬间关机,必须拔电池才能再开机。我一般把下面放个冰袋

楼主:
Ok,是干了,我淘一下,更换。。。

网友:
换个好点的硅脂,很管用。

网友:
刚换了7783硅脂,挺好用的,较白色普通硅脂降了5~10℃

网友:
按规矩每次拆CPU散热风扇后,必须重新涂敷导热硅脂,导热硅脂选灰色含银的质量较好。

楼主:
好的,谢了,我还以为没有关系,自从洗洁后,风扇后,就转个不停。。。

网友:
打算清理一下

网友:
只拆风扇是没用滴。整个气道都需要清理,特别是散热片进气口,时间久了那里的灰尘堆的像毛毯一样厚。你可以把手放在笔记本出气孔那边试一下,风扇呼呼转的时候,风到底大不大。不大就是堵住了。

网友:
散热器请一定尽量下压贴紧CPU。如果感觉散热器固定不紧,或者和CPU贴合不牢,请勿装机点亮。硅脂要尽量刮得薄而均匀,怕多不怕少,隐隐看见CPU上的印字是最好的。

硅脂是填缝剂,比空气的导热性高几个量级,但毕竟比金属的导热性低几个量级。硅脂涂太多,填缝剂反而造成散热器与CPU之间产生更大的缝,那就本末倒置。

刮涂正确的前提下,含银硅脂确实有锦上添花的作用,一般相比普通硅脂有5-10度左右的进步。

网友:
你的是什么CPU?
如果真的太热,可以考虑上锯机箱400散热器

网友:
常清灰,两年换一次硅脂就OK了

网友:
可能用的时间长了以前的导热硅脂已经干了,重新涂一点上去就好,记得要把以前的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