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电桥式称重传感器放大电路怎么做

楼主(2015-06-07):
是用差分放大电路吗?用一个lm324能不能实现,后端用msp430采集数据,大家有没有相关的电路

网友:
用专门的芯片HX711.CS5532

网友:
去淘宝网上买现成的电桥测量模块省时又省力;
LM324是不行的。

网友A:
用带PAG的AD
hx710,hx712,ads1230,ads1232,cs5530,cs5532,.....

网友:
后面用430的话,要求不会高了,用LM324+25ppm的精密金属膜电阻,是可以的。

不过强烈不建议这样的方案,4楼andyli的推荐非常适合你了,看你的具体速度精度需要,选择价格适合的就行。

楼主:
这个是主要的规格参数。
额定输出 0.9+-0.15(mv/v)
输入电阻1kR 输出电阻1kR
工作电压 5v
下面是原厂的datasheet

楼主:
买了hx711,看反应挺好的

网友B:
看看这个,用得还行

网友C(2017-03-19):
对于一般应用没必要搞24位ad,324搭个3运放电路就行,国外电路好多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一般应用没必要搞24位ad,324搭个3运放电路就行,国外电路好多也是这样 ...

你这也是老黄历了,现在的国产集成PGA的24位ADC已经很便宜了,1¥就可以买到,只要简单的前端输入RC滤波和电源供给,后面直接MCU读取操作,整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包括最终的性能,都是比你这类LM324做的积分式AD好很多,何况LM324搭建的电路,外围电阻不能太差,尤其是和放大器部分相关的,如果要搭建成高阻输入,那一个LM324可能还不够,否则普通的差分输入,还受输入传感器本身阻抗的影响,一旦传感器改了阻抗规格,你的电路也要跟着改,多痛苦啊。

网友(2018-02-20):
不错,称重电路

网友(2018-07-04):
AD7705/TM7705

网友(2018-09-14):
引用 网友A:
用带PAG的AD
hx710,hx712,ads1230,ads1232,cs5530,cs5532,.....

谢谢,收藏 收藏

网友:
用专业芯片吧,价格不贵,还省的折腾

网友(2019-11-05):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用得还行

收藏。。我来研究下。。感觉很牛逼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