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FPGA做电调,一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5-06-07):
如图是我自己做的电调的ABC相线的电压波形图(下桥PWM,比较器同步在PWM低位置换向(检测到(没有特别处理消磁,用的滑动滤波,多个值为0或1来确定)),检测到过零用FIPS电路延迟0-30度换相(都试过,差不多的不好,囧))
现在问题是可以转但是转的很不带劲,然后声音巨大,外加MOS管特备热,效率估计连买来的10%都没有。然后用示波器看三相的波形,常常是有一相(在ABC之间变动的任意一相)出现红色的那种波形,请大神们帮我看看是哪里有问题,不甚感激
PS ,我的主控制器是xilinix的spartan3 所以应该和单片机配置没有关系

楼主:
现在高度怀疑几点:1,FPGA是3.3V的,会不会打不开下桥的功率MOS管(上桥是自举应该没问题),2,是不是消磁导致提前换向,3.MOS管的特性有问题,用的NCE的1540KA

网友A:
你这三相吗?按理三相通一相其他两相没信号,而且也不知道你接哪里,不工作的呈现持续高压而不是低压

网友B:
首先,看波形:三相之间几乎没有120度的相位关系(可能是程序问题)。应该在接MOS管前单独测试FPGA相位关系正确以后,再接上后面的驱动级。
其次,3.3V的FPGA最好不要直接驱动MOS管:因为MOS管G极等效电容很大,对FPGA 瞬态功耗和内部IO-bank 影响很大,最好中间加一级电流驱动级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三相吗?按理三相通一相其他两相没信号,而且也不知道你接哪里,不工作的呈现持续高压而不是低压 ...

这是接在连接无刷马达的三根线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波形:三相之间几乎没有120度的相位关系(可能是程序问题)。应该在接MOS管前单独测试FPGA相位关系 ...

这是IO口的输出,有PWM的是下桥,上桥是低电平打开,下桥是高电平打开,可以看到在3.3V左右IO电平并没有收到较大的影响,不过可以看出6个状态中有一个特别短,另外两个长度相似。说明可能有一次换向发生了错误

网友C:
你这是开环状态还是闭环?如果是闭环,好好检查过零点检测正不正常,如果是开环,那就是非常傻瓜的问题了,程序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开环状态还是闭环?如果是闭环,好好检查过零点检测正不正常,如果是开环,那就是非常傻瓜的问题了, ...

闭环,已经确定过零检测有问题了。回头去读BLheli,哎。。。

网友C(2015-09-17):
引用 楼主:
闭环,已经确定过零检测有问题了。回头去读BLheli,哎。。。

Blheli不是汇编写的吗?怎么读?

楼主:
引用 网友C:
Blheli不是汇编写的吗?怎么读?

按照海绵宝宝的建议硬着头皮读,看看注释大概的算法就都读出来了,现在我那FPGA的电调已经完美运转了,就转去做别的项目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Blheli不是汇编写的吗?怎么读?

我的BUG在FPGA里头写的电平跳变捕捉上面,算法一开始就是OK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BUG在FPGA里头写的电平跳变捕捉上面,算法一开始就是OK的。

恭喜啊,期待你的视频。。。

另外我到github上面找了BLHeli的源码,现在只有二进制文件,没有汇编源文件了,能否分享一份BLHeli的汇编源文件?我也打算研究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恭喜啊,期待你的视频。。。

另外我到github上面找了BLHeli的源码,现在只有二进制文件,没有汇编源文件 ...

Github上面找到的,应该就是这个了,完整工程是用keil做的,能用来直接刷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Github上面找到的,应该就是这个了,完整工程是用keil做的,能用来直接刷电调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啊,期待你的视频。。。

另外我到github上面找了BLHeli的源码,现在只有二进制文件,没有汇编源文件 ...

BLHELI源码好大一包,github上面有的,我这边流量很贵视频就不上了,反正比买来的8位机的转的好就是了,然并卵,因为我那FPGA板子好几百的成本呢而且又大又沉还要连着电脑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啊,期待你的视频。。。

另外我到github上面找了BLHeli的源码,现在只有二进制文件,没有汇编源文件 ...

我一般都是用arduino刷二进制的,不过源码github上面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都是用arduino刷二进制的,不过源码github上面有

嗯嗯,我已经找到了ASM源码,最新的14.1,研究一下,可以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