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F8563频繁读取,会由读变成写的问题。

楼主(2015-06-07):
PCF8563在频繁读取过程中,大约100ms读取一次。读取年月日时分数据。在长时间运行后,数据会发生突变,会变成03-03-23 23:23的数据,经过对数据分析,发现应该是由于读取命令字0XA3的时候,变成了写入操作造成的。IIC的驱动以及PCF8563都调整过,依然出现这种情况,大约在2-6小时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目前发现读取太频繁,修该了读取时间,还在测试。请教PCF8563的频繁读取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网友A:
PCF8563 这种实时芯片最多是输出秒级数据更新,没有必要100毫秒采集一次的,采集过渡有可能带来副作用。可以降低数据读取率试试看。

网友B:
时钟有必要读那么快那么频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F8563 这种实时芯片最多是输出秒级数据更新,没有必要100毫秒采集一次的,采集过渡有可能带来副作用。可 ...

恩,现在降低了读取速度。跑了4个小时,没有发现问题。如果证实是频繁读取造成的,需要找到问题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有必要读那么快那么频繁吗?

没有必要这么快,但是频繁读取,主要满足IIC协议。应该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2017-07-10):
楼主,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是STM32F030 硬件IIC + PCF8563(嘉立创买的),也是调低频率就不出错了,不知道你后来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