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RM,大神们有没有好的质料可以推荐

楼主(2015-06-07):
以前一直用的51,虽说也用过stm32,但是那些程序框架都是别人已近搭建好了的或者有教怎么移植或新建系统;现在用到一款新的芯片,什么质料都没有突然感觉对arm体系结构还一点都不了解,都不知道如何下手;所以决定要好好了解下arm的体系结构,大神们能否帮忙指导下学习路线

网友:
STM32新手占个沙发

网友A:
网上,论坛一搜一大把,初学可不是一两本资料就可以学好的,祝楼主早日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论坛一搜一大把,初学可不是一两本资料就可以学好的,祝楼主早日进步。 ...

哎,以前用stm32时有现成的代码,只需要在上面修改就行了,现在要自己搭建时才知道不好弄啊

网友:
  楼主发现自己标题中有错字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哎,以前用stm32时有现成的代码,只需要在上面修改就行了,现在要自己搭建时才知道不好弄啊 ...

这上面说的被4整除,为什么地址的低两位是0b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上面说的被4整除,为什么地址的低两位是0b00,?

因为是按字(Word)对齐的

网友B:
对楼主的错别字表示,你写完了发之前不再看一次吗,写程序也这样就惨了。

网友:
据楼上回复,程序员多是完美主义与强迫症。所以楼主好像并不具备这种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楼主的错别字表示,你写完了发之前不再看一次吗,写程序也这样就惨了。 ...

小学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没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