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开发之前如何估计fpga内部资源需要多大?

楼主(2015-06-07):
有经验的筒子们给讲讲。。。

网友:
看数据手册

网友:
这个要先用学习板或开发板做评估后画板最安全

网友:
不可能说是凭空估计吧,你要做项目,里面有些模块应该是你之前用过的,那么大致需要多少资源,你应该有个谱,如果加了新模块,那就从复杂程度之类的预估一下

网友:
另外,逻辑设计和选型可以并行开展,可以先综合一下,看需要多少资源,然后留些余量

网友:
靠经验吧.

网友:
一直对fpga心里没底,虽然公司要用到fpga

网友:
主要考虑用到多少I/O,有哪些逻辑运算

网友:
先把逻辑表和flipflop画出来,然后数一数就知道了,FPGA开发和画PCB一样

网友:
主要是管脚、RAM要评估是否够用,逻辑资源都是大把大把
另外还有一些高级功能,如SERDES、PCIE、DDR控制器等,这些最后事先验证
没有验证条件,至少要建立工程保证编译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