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路,求解

楼主(2015-06-07):
如上图,下面的开关接高接低,E和C颠倒了怎么工作状态还是一样呢?

网友:
交换EC,同样可以工作,只是耐压变了,放大倍数很小

网友:
不过,Vec可以变的很小,有时候很有用途

网友A:
另外仿真的时候请放置参考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仿真的时候请放置参考地

嗯,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