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28027,io翻转频率和实验结果不符合,求解

楼主(2015-06-08):
程序采取
http://wap.blog.163.com/w2/blogD ... 722012119115648277/
所展示的结构

采用内部时钟1,div为4,PLL为1,sysclockrate为400us

gpio0翻转延时设置 4000L,即4000微秒,合4毫秒
设计周期为8毫秒,周期125赫兹

下载到c2000 launchpad,示波器实测周期125hz

proteus仿真 (版本为7.10和8.1)的周期为48hz,

有没有电工知道为啥?

网友:
振荡频率一样吗?

楼主:
proteus界面设置震荡频率对仿真io翻转速度没影响。

楼主:
应为代码设置使用内部晶振,分频器和pll代码设定。

网友A(2015-07-11):
楼主可否共享一下proteus的安装程序?

楼主(2015-12-03):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共享一下proteus的安装程序?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proteus

第一楼 Proteus 8.3 SP2  可以用 的 ,win8.1 64bit 下正常

楼主:
至于  不准确的 原因,可能是  电路没设计好(比如 该 接地的 没有接地 什么的 ) ,造成 仿真 无法 实时完成 ,仿真 时序 和  物理时间 不符合 。

我在 proteus 中 用 虚拟示波器  测试过 引脚 输出电平 ,其波形周期和  虚拟 频率计  计算 结果吻合 ,仿真算法是可用的  ,模型畸形了 。

准备继续 完成 验证 ,查找仿真时间 和 物理时间 差别巨大的 原因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kTuBPyv

是 一些 文档 ,ccs 和 库文件到官网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