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mpu6050 的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5-06-08):
各位好,我这几天在玩mpu6050, 我想用它来实现 自由跌落 探测, 看规格书,我发现里面有 自由落体 的探测功能:

但我找寄存器规格书,发现没有FF_DUR,FF_THR等寄存器说明。 然后我就想用 运动检测(MOT_DUR , MOT_THR) ,发现中断INT也没有响应, 请问在不用DMP的情况下,是不是mpu6050没有这2个功能 ?

对于 自由跌落 的探测,不知道有谁做过类似的处理  ?

网友A:
MPU6050资料不是很好,ADXL362有一个静止检测的功能就比较好,功耗也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U6050资料不是很好,ADXL362有一个静止检测的功能就比较好,功耗也很低

终于有人玩过。

硬件老板已经决定使用mpu6050了,因为竞争对手就是采用这个做出来的。所以,各种折腾啦

mpu6050很奇怪,各种版本的规格书。 不知道竞争对手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确实可以通过mpu6050来检测到 自由落体 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有人玩过。

硬件老板已经决定使用mpu6050了,因为竞争对手就是采用这个做出来的。所以,各种折腾啦

自由落体的基本原理是,三轴的加速度都很小,有些传感器会自动检测出来,比如ADXL362,平时是低功耗的,只有在检测到自由落体时间的时候才发出信号。但是MPU6050我算基础的玩得不错的,可是我还是很找到资料,更多你可以看完1年前发的一个mpu6050的帖子。

网友A:
至于具体的你就自己看看吧,如果做出来,可以的话提醒下,不得不说MPU6050的资料好少,还是我们不会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具体的你就自己看看吧,如果做出来,可以的话提醒下,不得不说MPU6050的资料好少,还是我们不会找? ...

不是资料好少,而是不一致。明明规格书里面写了,但去查寄存器,又没有,我怀疑是这个功能要使用其他的一些算法库才可以使用。所以,对于普通的说明书,它就不写这个功能

网友:
mark一下,以前用的时候也是运动检测的中断不能触发,自动唤醒功能一直做不出来,郁闷。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楼主做得怎么样啦?

网友:
我司在开发新产品,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可以做的请联系我
主板上焊接了两组传感器, 每组分别为:
LIS35DE(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MPU9255(九轴传感器)
分别布局在板子的两端,见图(选用两组传感器的目的是为了计算角度更精确);

所有传感器和一个STM32 CPU(STM32F030F4,ST的,16K的Flash空间),以及系统主CPU(ARM8127)一起,挂在同一条I2C总线上,I2C总线已经拉出板外来,要求最后的姿态信息必须由这个STM32 CPU来计算得出后,实时地送给系统主CPU(ARM8127);

要求:
手持设备,慢速移动(类似手持粗笔写字的速度),通过STM32的姿态算法,得出本设备的实时姿态信息;

1.        实时的角度和角速度信息(必须)
2.        实时的位移方向信息(必须)
3.        实时的位移值信息(最好要求实现)

提供环境: 一套可以正常上电和供电的办卡, 开发者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硬件

楼主:
一直不行,

mpu6050怎么才能够判断 自由落体 呢 ?

网友(2016-12-16):
我目前在利用 失重 运动 静止 中断做摔倒判断 有那些玩过的呢!一起玩玩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