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出现writing BIOS image然后无限重启,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5-06-08):
之前也有一次这个问题,然后google……度娘……然后换了电池就正常了,之后用了半个月那样子吧,昨天早上开机正常,安装手机驱动后重启电脑,就又出现了
现象:

begin to Update  Backup BIOS to latest version ...
writing BIOS image................................................

然后重启 接着继续循环

主板是技嘉的,型号忘记了,大概是三年前配的……

求教是什么原因,怎么根治?

网友A:
最好列出主板型号,内存及CPU型号,才能更好的判断。一般技嘉的有双BIOS保护功能,是不是这个出问题了,尤其的BIOS更新后,更容易出此问题。

网友B:
开机进入BIOS,重新刷下BIOS试试,如果怕风险就送到售后去解决。

网友:
清BIOS试试

网友C:
将内存重新插拔或换个位置

网友D:
BIOS 挂了呗,双 BIOS 都挂了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列出主板型号,内存及CPU型号,才能更好的判断。一般技嘉的有双BIOS保护功能,是不是这个出问题了,尤 ...

忘记看了,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进入BIOS,重新刷下BIOS试试,如果怕风险就送到售后去解决。

进入bios了,然后也刷了,但具体不知道对不对,再汗一个

楼主:
在主板上有两个针,旁边丝印 CLR_BIOS ,应该是清bios的,关了电,抠掉电池,然后短路这两针,再装上电池,开机,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内存重新插拔或换个位置

跟内存有关系?昨天把CPU风扇拆了洗,一样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BIOS 挂了呗,双 BIOS 都挂了的感觉……

看主板是有两个bios的,一个M一个B,昨天一开机居然正常开机了,然后马上重启,又是楼主那个问题,之后按楼上几楼的乱搞一通,有时候可以开机,可是重启又立马不行了。真是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