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问题,接上转换器接电脑就正常,不接就不正常

楼主(2015-06-08):
RS485总线上接上232转485接电脑测数据,主从通信正常,去掉转换器就不正常了,通信老是错误,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换芯片上面的上下拉 要不然就加个终端电阻

网友:
楼上正解,看来也遇见过

网友:
电脑有485口?

网友:
去掉转换器,你的485线接电脑的哪里?

网友:
楼主意思是不连485,485也有数据对吧?
485的A口工接上拉,B口接下拉.

网友:
应该是上拉的问题吧,有没有加上拉?接上转换器,看看打开串口和关闭串口的情况是不是一样?

网友(2015-07-17):
跟总线偏置保护有关的可能性较大,即所谓的上下拉电阻。建议软件上RS485发使能控制早于数据发送结束晚于发送完毕,并可根据手册对RS485芯片RxD引脚做上拉处理防止总线处于不确定状态时对RxD的影响。

网友(2017-05-26):
看到楼主遇到的问题和我的问题是一样的,不知道最后具体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我用的是SP3485EN

网友(2018-08-06):
A上拉,B下拉,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