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2596稳压电路中输入端的MOSFET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5-06-08):
请问下图中的MOSFET管电路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反接保护

网友A:
楼上看清楚再回答,这个能反拉保护吗?这个只是个软启动而已。

楼主:
如果是反接保护的话,要那个100Ω电阻是为什么呢?

网友:
软启动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看清楚再回答,这个能反拉保护吗?这个只是个软启动而已。

谢谢3楼,查了一下确实是软启动电路

网友:
保护电路 限制后级短路电流的吧

网友:
2596 不是有EN引脚吗?软启动直接控制EN不就行了嘛。这样有没有其他作用

网友:
那个100欧姆的电阻是启动瞬间限流用吗?是不是得用大功率的?

网友:
猛一看也当做反接保护了

网友:
好吧,我一开始也以为是防反接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