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所谓的黑科技电容,大家帮忙看看,到底是什么品牌

楼主(2015-06-08):
这个是SONY  D-50播放器的拆机截图!里面发现了这种千层糕式的薄膜电容!因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品牌和系列的电容,有的人称它为黑科技!  这种贴片薄膜看外观确实很不错!电路上估计是用的音频耦合!  我知道松下有类似的贴片薄膜!但是看样子不是这种!不知道有人知道否?

网友A:
松下的就是这样子的,在淘宝买过。白色主体中间有绿色杠杠

网友:
有点像三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的就是这样子的,在淘宝买过。白色主体中间有绿色杠杠

不知道是松下什么系列! 我见过的松下薄膜都是白色主体的!这个主体也不是白色的 是蓝色的!中间是黑色条纹!

网友B:
这种是松下ECPU系列的多层金属化薄膜电容,最大容量1uF,误差20%,适用于音频及降噪回路,什么黑科技,去看看PDF资料就知道了,性能完全不咋地,只能用在一般要求不高的地方,贴片薄膜电容性能基本上都不太好,别报太大希望。要求高的情况下还是得用体积大的插脚式聚丙烯聚乙烯这类电容

楼主:
    松下官方的资料! 列表里面就是这几个系列!看照片也没有看到这种彩色的!都是白色主体的!

网友:
   我正好这些日子在做RLC数字电桥,参考信号滤波器这里就用的贴片,贴片的薄膜电容性能差些,价格也贵。
下图是ECPU1C105MA5,这个是用在信号耦合上面的,要求不高

下图中红圈的是ECHU1C104GX5,是PPS薄膜电容,适合时间常数等要求较高的回路,我这里是用在LPF滤波中,这个电容的有点是精度比较高,2%级别的,小日本的东东一致性很好

另外我用黄圈圈起来的是10nF的C0G陶瓷贴片电容,C0G性能是最好的,最适合滤波器应用,可是容量都很小

网友:
SONY  D-50播放器

网友:
果然是万能的论坛,涨姿势了!

网友:
以前看到类似的电容,一直有疑惑,终于知道了

网友:
我们家的HA-P50/HA-P90SD/DAC-HA200等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松下什么系列! 我见过的松下薄膜都是白色主体的!这个主体也不是白色的 是蓝色的!中间是黑色条 ...

那个是拍摄角度和采光的原因导致看上去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松下ECPU系列的多层金属化薄膜电容,最大容量1uF,误差20%,适用于音频及降噪回路,什么黑科技,去看 ...

看过资料,音频用电容和介质关系很大。铝电解和薄膜类,NPO是最优的。

网友C:
据说这种电容非常非常脆弱

网友:
相片拍得不错。

网友:
很漂亮  村田的吧

网友:
聚酯薄膜电容,我以前它用在高精度场合。

网友(2016-01-25):
这种电容声音要比瓷片好,低等效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这种电容非常非常脆弱

是的,而且基本是一次性的,不耏焊 ......

网友(2016-05-10):
音频使用的比较多  其他地方见得少

网友:
就是无感的叠成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