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Eflow 和 mavlink协议

楼主(2015-06-08):
小弟才开始弄光流 用12单片机模拟的I2C没有把数据读出来。准备用它的UART3读数据。 但是它用到了MAVLINK协议,对这个协议确实不了解,求指教

网友A:
光流是原版的还是X宝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流是原版的还是X宝同款?

X包同款  用QGC看感觉效果还不错。 就是I2C怎么都读不出数据,用M4硬件和 模拟的I2C都试过读不出来。会不会是ST的硬件I2C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X包同款  用QGC看感觉效果还不错。 就是I2C怎么都读不出数据,用M4硬件和 模拟的I2C都试过读不出来。会不 ...

这个不好说。用逻辑分析仪看看具体波形对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用逻辑分析仪看看具体波形对不对吧

看了。。完全没问题

网友:
器件地址有设置吗?

网友(2015-07-22):
我也是买的这种光流,想问一下楼主超声波加上去了吗?想往上面加普通的超声波模块,修改了sonar.c接收代码,可是还是无高度值数据

网友B:
这个协议很简单。但是光流做的真的很烂,有种东拼西凑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协议很简单。但是光流做的真的很烂,有种东拼西凑的感觉

得改它里面参数, 我调出来加在飞机上很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改它里面参数, 我调出来加在飞机上很稳定

楼主改的参数是多少,可以参考一下吗,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改它里面参数, 我调出来加在飞机上很稳定

楼主是用的什么控制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