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RDM-K22F的PCB要用什么工具打开?

楼主(2015-06-08):
文件是brd格式的,但allegro 与eagle 7.2.0都打不开啊!还有什么软件也是这个格式的呢?

网友:
allegro版本不够吧

网友A:
16.6打开无压力

网友:
升级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打开无压力

我是16.5的,只能升了,上次升了不能破解了,又重装的系统,这个怎么升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16.5的,只能升了,上次升了不能破解了,又重装的系统,这个怎么升啊? ...

直接卸了重新装的了,还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卸了重新装的了,还升什么

15.7升16.5的时候,就是卸了,不知道哪里没弄好,新的装上不能破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7升16.5的时候,就是卸了,不知道哪里没弄好,新的装上不能破解

注意C盘,还有破解的那一堆都要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C盘,还有破解的那一堆都要卸掉

好吧,冒险试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冒险试试了,

嗯,按照步骤慢慢来,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