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X1278多信道同时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5-06-08):
最近用SX1278做了一套组网设备,希望能够多套网络在同一区域内同时运行。使用的LoRa模式,发射功率1W,带宽125kHz,扩频因子为6。
距离较近的情况下(10米以内):
1、当频点间隔1M时会出现信道串扰,即信道1会接收到信道2的数据。
2、当频点间隔10M时两个信道之间会互相干扰,即当处于信道1的网络正常工作时,如果这时加一个处于信道2的设备不停发无用信息,信道1的设备丢包率会大幅增加;如果再加一个处于信道3的设备不停发无用信息,信道1的设备直接通不上了。
感觉像是接收端滤波器设置得不对,但是看资料LoRa模式没有设置滤波器的寄存器,只有设置带宽的寄存器。
请高手给指点一下了,谢谢!

网友A:
樓主,如果你不想丟掉這個ID的話,請看一下論壇規則。

网友:
楼主你好,楼主再见

网友B:
发射功率1W

想知道LZ如何测得发射1W

网友C:
提高编码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如果你不想丟掉這個ID的話,請看一下論壇規則。

2楼指的是我用的字比较大吗?不好意思,我为了别人能看得更清楚而已,没别的意思,之前还真没看过论坛关于字体的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功率1W

想知道LZ如何测得发射1W

我外加了功放,用频谱仪测发射频谱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高编码率试试。

我现在用了最高的编码率,以前没有细研究过这一部分,一会我去测试一下降低编码率是不是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高编码率试试。

经测试,设置为低编码率时效果更差,开一个干扰源就已经无法解调,提高编码率对通信效果有很明显改善。但是在最高编码率时仍无法3个信道同时通信。当干扰源离接收机较近而发射机离接收机稍远时丢包率仍大幅上升,应该是干扰源没有被滤除干净,不知怎么设置。

网友:
干扰源是什么

网友B:
另外想知道你的天线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想知道你的天线是什么样的

干扰源是我加的与通信网间隔10MHz的发射机,比如通信网用440MHz,两个干扰源分别工作在450M和460M不停发射无用信息。
天线用的是直杆440M的,测距感觉天线性能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网友B:
虽然我也不是很懂RF,不过你在lora上面加上PA,感情是要通信10km以上的距离,这种功率你在10m距离测试直接叫接收机噎死了

总之发射功率有点大,超过接收机临频抑制能力,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也不是很懂RF,不过你在lora上面加上PA,感情是要通信10km以上的距离,这种功率你在10m距离测试直接 ...

哦,原来如此,这个真有可能,我回去把功率降到20dBm做个实验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原来如此,这个真有可能,我回去把功率降到20dBm做个实验试试

20dbm   你不是说要降功率,怎么半斤八两了

10m内用-10dbm就足够了,加上lora的扩频增益,其实-50dbm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dbm   你不是说要降功率,怎么半斤八两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先降到20dBm看是不是还有近距离的串扰,测试一下近距离的抑制极限,最后还是要用30dBm做远距离通信.
10m我指的是干扰源与接收机的距离,不是通信距离.通信距离我希望是在两公里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的意思是先降到20dBm看是不是还有近距离的串扰,测试一下近距离的抑制极限,最后还是要用30dBm做远 ...

LoRa   2公里   你加1W的功放,通信速率是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oRa   2公里   你加1W的功放,通信速率是多大啊??

现在是10kbps,我需要的是稳定通信2km,但是现在还差一些.

网友:
问下,你这个有做CAD没啊

网友:
LoRa这种扩频调制方式会对相邻频点产生干扰,可以考虑过协议帧来滤包。

网友(2015-10-08):
我也在头疼这个问题,间隔20多兆有时还会串扰

网友E(2015-11-26):
LZ问题解决没有?  0db是不是1W?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问题解决没有?  0db是不是1W?

没有解决,30dBm是1W

网友:
有些声表滤波器带宽可以做几M,用这个滤波可以不?在实际使用时几个网络在一起,如果网络通讯不频繁,两个网络间的影响是否可以接受?或者不同网络使用不同同步字,点对点成功率上不去,可以过滤掉其他网络数据!

网友(2016-10-03):
关注干扰问题,谢谢楼主。

网友(2018-04-05):
楼主这个干扰问题解决没有,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问题,间隔1M,很多信道有串扰

网友:
1.近距离信号太强,超过接收机能承受的最大信号,会有问题。
2. 两个频点的话,考虑一下发射机的杂散,也有可能是接收机信号阻塞了。
3. 3个频点同时工作,由于接收机的非线性,要考虑三阶互调的干扰。

网友(2018-11-21):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现在没有头绪啊

网友(2019-05-31):
问题解决了吗? 我们也在做快速响应lora组网,用的就是多信道通信模式

网友:
这个还真没仔细测过,那些多信道组网的方案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
关注,不同信道之间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