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丝印文字打错了,有什么方法可以去除错误的部分

楼主(2015-06-08):
RT,我不小心把丝印打错了,是个日期,也不影响电路功能,就是看起来别扭,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的去掉错误的部分

网友:
烯料可以洗掉啊

网友:
强迫症患者

楼主:
感谢楼上的主意

网友:
不干胶。超时促销吧原来条码贴掉不都这么干的嘛。

网友:
洗掉,然后再贴一个。

网友:
丝印一般都是UV固化的,很难用溶剂去除,只能用刀挂掉。

网友:
贴个标签纸,写个什么检验合格之类的。

网友:
用贴纸贴一个对的就OK了

网友:
贴个标签——检验合格!
或者搞个条形码贴上去

网友:
遮住不看

网友:
搞个二维码贴上

网友:
1、用其他东西覆盖掉、
2、用溶剂洗掉。

来看3楼何时被封ID

网友:
3楼有不妥吗?为什么要封他ID

网友:
坐看3楼id飞走

楼主:
的确在不被允许的头像上看到了三楼的,七月一号前赶紧换了

楼主:
原来已经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