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六轴的PID调试问题!

楼主(2015-06-08):
        小六轴的Pitch以及Roll在分开调试的时候效果已经比较的好了,但是将这两个方向的控制混合起来又开始乱晃了!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缺少了什么测试步骤?谢谢!

网友A:
简要描述一下你单独调试的方法,估计是你方法没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要描述一下你单独调试的方法,估计是你方法没掌握

        以Pitch轴为例!先将Roll轴用细线固定,关闭Roll轴电机输出;先给Pitch轴一个P,由于小六轴的质量轻,P太小六轴直接倒在一边起不来,P太大六轴直接转向另一边,沿着Roll疯狂旋转。估计六轴的重量太小了,无法用P调出等幅震荡的状态,只能选取一个中间值开始调D。

        D先从一个较小的值开始慢慢加,六轴开始出现振幅慢慢变小,逐渐停在一个有角度的平面。不断地调试P,D,直至六轴稳定在一个面上,存在静差!

        最后加上I,从小到大,直到静差消失(还是存在低频小抖动)!

        基本的流程就是这样,Roll相似!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Pitch轴为例!先将Roll轴用细线固定,关闭Roll轴电机输出;先给Pitch轴一个P,由于小六轴的质量轻,P ...

Pitch方法没有多大问题,在调节Pitch轴PID 基本平衡的时候,外力沿着Pitch轴摆动飞机反作用里是能感觉出有一定的排斥力,放手是不是立马平衡。如果没有那就要在细细调正PID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