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了个遍都找不到这款MCU资料,只有求助大家帮忙

楼主(2015-06-08):
用在西门子EM223产品上的
ATMEL的MCU,型号是2808470-5001  82000778-X
找了几天都找不到应用资料,但TB上能买到片子,
我猜有可能PLC厂家跟ATMEL公司定制的
或者是ATMEL官网哪一款MCU能PIN对PIN替换的也行啊

网友A:
买到单片机也没用,除非你能搞到系统固件

网友B:
通常是Atmel的客户大量采购所以只印上客户的采购代号。应该对应普通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到单片机也没用,除非你能搞到系统固件

不需要原厂固件的,只是想利用原厂稳定抗干扰性好的硬件电路而已,自己在用原来的MCU编个小程序就能完成我们需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是Atmel的客户大量采购所以只印上客户的采购代号。应该对应普通型号。 ...

官网上好像找不到pin对pin的型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原厂固件的,只是想利用原厂稳定抗干扰性好的硬件电路而已,自己在用原来的MCU编个小程序就能完成 ...

我看过施耐德控制器用的是128,其实你可以根据数据手册及板子线路来判断为哪一种,他那上面的字估计特意那样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施耐德控制器用的是128,其实你可以根据数据手册及板子线路来判断为哪一种,他那上面的字估计特意 ...

是的,本想着找到这款单片机的管脚图资料,再对应官网上看看是哪个系列的产品,可以推断出用了哪个内核系列的。知道哪个系列内核编程下载就简单了
应该ATMEL不会针对客户定制一款单片机了吧,估计只会拿现有的内核来封一个管脚位不一样的型号给客户

网友C:
Atmel家,就那么几个系列的MCU
M3/M4的可能性不大,毕竟出来的比较晚
那就只剩下AVR和AVR32了

个人觉得AVR32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555估计是用作看门狗,可能是个突破口

网友:
LS正解,根据电源和地脚位,封装,应该很容易推导出是哪个型号.

网友:
拍个X光片,晶圆上面都有字

网友:
应该是专用的芯片 数了下引脚 是52pin 的 这种LQFP 52封装的芯片 基本没见过 ATMEL 通用的芯片都是32,48,64,100,144这种QFP封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tmel家,就那么几个系列的MCU
M3/M4的可能性不大,毕竟出来的比较晚
那就只剩下AVR和AVR32了

这么小的应该不是AVR32吧,更像STM32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应该不是AVR32吧,更像STM32

哪个敢把ST的芯片打上Atmel的logo啊

LS已经提到了, 这个芯片52条腿,查遍Atmel官网,找不到52腿的MCU,这个定值的太彻底了,除非有内部人士,否则资料应该是没戏的。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也许是PLCC 52脚的 8051, 而換封装,所以型号是特殊的。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分析和提供的思路,我就不一一回复了,最新的想法就是拆解ATMEL大于52脚的MCU(例如楼上朋友说的AVR32系列),用里面的晶圆对比方法来判断到底是哪个系列的
如果没有资料,估计实现的可行性已经不高。

网友:
  在 s7-200的模块上,拆开还看到了 8031,,,,呵呵

网友E:
你直接找个通用CPU按照他的大局布下线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直接找个通用CPU按照他的大局布下线多好

是需要直接用上原装电路板才这样考虑的,不然还得抄板,折腾不少金钱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