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2A手机充电器给手机充电速度很慢

楼主(2015-06-08):
自己用Viper12做的一个输出有5V 2A的开关电源,用示波器测得输出的电压纹波也很小,带上其它负载时测得输入功率可以上到12W差不多。按这么算那输出电流也足以有2A还多了。
但就是给手机充电时用功率表测得的输入功率只有3W不到,最多时也就5W。这样算来,我是给我的三星手机I9508充电的,但充电电流只有这500mA那充电就会异常的慢了。拿原装
的充电器测测它的输入功率有8W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网上搜了一下,说是什么识别电阻的问题,也就按着那样实验了一下:USB接口的D-和D+短接然后从VCC和GND上用电阻
分压一个约1.25V的电压接到D-和D+线上,但效果还是不明显????有谁知道为什么吗,或者三星手机的充电器的识别电阻到底是多大的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对于三星的手机, 把D+,D-短路后(不用接上拉)就正常了。其他牌子的手机有些要上拉,这个你可以在网上查到的。

网友A:
三星手机只要d+和d-短接就可以2A充电,usb线也很重要,不同的线不一样,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都是标准的线,建议用原装的线测试,可以达到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手机只要d+和d-短接就可以2A充电,usb线也很重要,不同的线不一样,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都是标准的线,建 ...

D+和D-短接这个应该没什么异议了,我也用万用表实测了我的三星I9508手机的原装充电器,测得D+和D-之间是通的。但我再测了一下D+/D-到Gnd的电压,有大概1.2V左右。然后再拔开充电器电源,直接量D+/D-与VCC之间的电阻和D+/D-与GND的电阻,电阻都差不多一样大,都为80K左右,两个电阻相等的分压不是2.5V么??? 所以我怀疑里面不是靠电阻来得到这1.2V的。我试过了,如果直接短接D+和D-,然后直接充电,手机是识别不了的,根本冲不了电的,一定要在短接的基础上再给D+/D-一个大约1.2V的电压才能识别的了然后才能冲的了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D+和D-短接这个应该没什么异议了,我也用万用表实测了我的三星I9508手机的原装充电器,测得D+和D-之间是 ...

而且即使这样做了,充电功率也就是3W左右,根本上不了8W以上,至少有5W啊。但国产手机这些就没什么要求了,直接从都可以上到5W的,郁闷死了,三星到底要闹哪样的呢???

网友:
线也要好,使用专门识别芯片,电压也得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即使这样做了,充电功率也就是3W左右,根本上不了8W以上,至少有5W啊。但国产手机这些就没什么要求了 ...

你试试用苹果的2A协议试下,D+:2.7V,D-: 2.0V

网友:
看看移动电源的原理图,短接D+、D-是1A的,2A需要分压电阻

网友:
学习,找到原因了么?

网友:
充电慢肯定跟识别电阻有关系的

网友(2015-07-08):
D+ D-间接一10K的多圈电位器,然后就可以慢慢调了。苹果,三星都不怕了。

网友:
我这直接短路D+和D-,Note3充电电流1.68A。
导线的电阻要够小,不然电流也是上不去,差点的线3/4百mA很正常。

网友(2015-08-27):
学习。手上一台galaxy tab a,连接电脑后就不充电。断开用充电器可以充。外面用直流稳压电源直接提供5V电压,充电电流只有440mA。短路D+D-没用。用万用表测充电器的D+D-,短路的。外面自己短路,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
电压提高到5.5V

网友:
检查你的充电线,特别是 到手机主板上的电压

网友:
搞那么多事,加一颗识别IC,什么黑莓,三星,苹果,CDP,DCP,中国电信标准全部通吃。

网友:
三星原装的充电器是5.3v,不是5.0,也许差在这0.3V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