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叶片泵模型理论做燃油发动机是否可行

楼主(2015-06-08):
用叶片泵模型理论做燃油发动机是否可行

这里讨论的是一叶片泵理论模型,开发一款发动机.不是直接用叶片泵.

第一是否可行,
第二效率能到多少.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答

网友:
压缩比太低了,比较耗油吧

网友:
我看是利用流速大压强小抽和离心力甩,不但没有压缩,若是混合气体吸入后仓内的压强反而小了。

网友:
这是转子发动机啊,以前马自达有做过。

网友:
转子发动机

楼主:
这个就是叶片式气动马达的

这个叶片式气动马达某宝都有卖,
体积又小.

气动马达用的是压缩空气,

就是用压强工作.

我这里想利用非压缩电点火.

热空气压,是不是能可以完成这个内燃机.

关于转子发动机.
这个很转子发动机很像,
但是转子发动机有压缩.
我讨论这个是无压缩直接电碰电点火.

工艺上,转子发动机密封要求高.
工艺极其复杂.

网友:
坛子里真是藏龙卧虎!

网友:
要效率就要燃烧温度高排气温度低, 要得到大温差就需要大膨账比,要大膨账比就需要大的压缩比,可见不压缩基本没什么效率,可能比真气机还差

网友:
发动机的稳定转速要多少呢?

网友:
理论是可行的实际是残酷的,转子发动机,好多人在试,除了马自达在自家的车上装过,其它没见实际投产过

网友:
润滑是大问题吧叶片剐着泵壳磨损也快,低速的时候不行啊叶片需要高速产生的离心力才能密封好,转速不能大幅度变化

网友:
和转子发动机一样的命运,磨损严重

网友:
从机械结构上看,是不具备合理性的,要不然早就已经有了,楼主没必要去花费精力了.

网友:
楼主还不如研究涡轴发动机

网友(2015-08-01):
没有压缩   动力怎么来?

网友:
这个和转子发动机结构不一样。

这个结构不好实现压缩和爆燃的方向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