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轮毂电机半桥驱动芯片(L6388)经常烧,怎么破

楼主(2015-06-09):
附上半桥驱动原理图。
能正常闭环,但在做双闭环调试时,半桥驱动芯片(L6388)会时不时烧掉。要加什么保护?

网友A:
芯片的VCC最高18V,如果和电机用的同一个电源,刹车的时候H桥上臂没处理好会有一个电动势加在电池上,可能会超过18V。

网友B:
这个芯片 好像和  IR2104 21XX 系列差不多,都是半桥驱动芯片,不过看着样子 好像少个二极管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VCC最高18V,如果和电机用的同一个电源,刹车的时候H桥上臂没处理好会有一个电动势加在电池上,可能 ...

电源部分有用二极管隔开的!其他的没烧,每次都是烧L6388。MOS管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 好像和  IR2104 21XX 系列差不多,都是半桥驱动芯片,不过看着样子 好像少个二极管 ? ...

哪个二极管?电源的有二极管隔开

楼主:
主要想问下电路部分要加什么保护,不要老是烧。这半桥芯片也挺贵的

网友:
那个boot 电容 什么参数   耐压 容量多少?

网友:
过流过压?用示波器夹着看到底哪个不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二极管?电源的有二极管隔开

这个芯片和IR系列不同,已经把自举升压的二极管整合到芯片内部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还有,上臂的R9、R39、R48三个电阻接在OUT的那一端接在GND上。
或者干脆去掉这三个电阻试试。

楼上说的IR系列的半桥驱动芯片,网上的资料比较多,可以参考。
都是自举升压的半桥驱动芯片。应用电路除了省去一个自举升压的二极管其它都一样,管脚也都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和IR系列不同,已经把自举升压的二极管整合到芯片内部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还有,上臂的R9、 ...

那三个电阻不是要来保护MOS管的吗?而且经常烧第5个管脚,下臂。现在程序上限流了,限制为2A。就好很多了,但偶尔还是会烧

网友(2015-10-31):
是的,去掉那3个电阻,一般不用的。另外是不是买到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