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modbus协议的未知设备,如何能知道从机地址?

楼主(2015-06-09):
知道论坛高手多,请教一下各位,现在手里有一个modbus协议的采集模块,但是没有详细资料,只知道串口设置,不知道设备的地址码,给设备发过几个指令都没有响应。各位高手调试 的时候都是怎么调试?如何能知道地址码,或者强制更改地址码?

网友A:
挨个挨个的搜索呗

网友B:
地址从1一直试到247

网友C:
采集模块有广播指令吗?如有,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集模块有广播指令吗?如有,可以试试。

这个貌似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从1一直试到247

好办法,肯定可以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挨个挨个的搜索呗

要是没别的办法只能试这个

楼主(2015-10-10):
引用 网友D:
卤煮的采集模块是什么牌子的?电路板自己画的么?

别人给拿的样品,没有资料了,也没有厂家信息,我就是想研究一下。

网友:
modbus协议广播是只能写,不能读的,所以除了轮询之外无解

网友(2018-09-27):
marker 一下,过后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