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 Win8.1 64位可用驱动文件(非安装包)安装教程

楼主(2015-06-09):
由于给客户做AVR程序的时候,需要用到老的下载器,最近电脑重装成了win8.1 64位,且将TEMP路径放在FAT32格式的RAMDISK里面,安装PL2303官方驱动程序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_10_0_20140925的时候,会出现提示,找不到Setup.exe,百般折腾,发现是TEMP路径的原因,隧将TEMP路径还原到NTFS的硬盘里,安装程序正常。

但是新版的驱动程序,PL2303设备管理器显示错误,代码10,据说这是由于PL2303是盗版的缘故。

无奈,只得换回旧版的驱动,还好我这里还有一个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_8_0的安装包,但是安装程序没有数字签名,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在win7虚拟机里面安装了这个驱动,然后,查找TEMP文件里面的驱动文件,找到了如下的驱动文件1.8.zip,然后再win8.1下删除原来的PL2303设备(包括驱动文件),再重新查找驱动,定位到1.8.zip解压后的位置,然后正常安装使用。

结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1.8.zip里面的驱动,安装包做的这么大,但是对于我们有用的东西就这么点,所以如果使用PL2303不妨手动安装1.8即可。

附1.8驱动版本,win8.1 64位可用
附1.10驱动版本,代码10错误

网友:
果然人才啊! 非常感谢!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因为这个原因,现在都放弃了PL2303,而且这个版本实在太多。

楼主:
写错了,上面的1.8其实应该是1.5

网友(2017-03-01):
谢谢楼主,这个驱动在win10(X64)下也可以用。

网友(2017-08-30):
win8.1 ×64也是可以的。如果遇到手动安装后还是错误代码10,选择回滚驱动即可

网友(2018-10-31):
楼主非常感谢,搞了我大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