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PIO接口异常问题的解决

楼主(2015-06-09):
使用nios 控制LED时候,发现有时候简单的流水灯都不能正常运行,后面发现其实,这一切都是DATA CACHE(数据高速缓存)造成的。解决方法在建立NIOS II/f的时候,将Data Cache设置为0,就是说关闭Data Cache。

网友:
我感觉NIOS就没有正常过

网友:
你用 的是循环延迟控制流水灯的时间吧 ,这在有CACHE的CPU里面本来就不准,建议用定时器来定时。

楼主:
定时器也遇到过问题。流水灯不正常的现象。

网友:
这个很早之前黑金的nios那些事就有说过,要禁用data cache。

网友:
话说nios有没有在实际的项目中有多少运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