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神们用什么东西可以盖掉芯片上的字而不易脱落

楼主(2015-06-09):
问一下各位大神,我有的时候看到有些产品中有的芯片上有好像油漆一样的东西划在芯片上面,很难以去掉,如果去掉的话芯片上的型号也一同没了,我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就是用什么东西可以盖在芯片上面让其不容易去掉,如果去的话也会把芯片上的型号一同去掉了

网友:
為毛不用砂輪磨一下?

网友:
人家盖油漆就是防止你看到芯片型号的好吧

网友:
别人就是为了防止你这种要看型号的人,哈哈

楼主:
如果打磨的话很费时间,而且也不美观

网友:
打磨不是更好?

网友:
还是打磨好

网友:
洗网水,试一下!

网友:
有这样的东西,LZ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还是打磨好,其他的可能还是有办法去掉

网友:
芯片的塑料封装就是环氧树脂的,何不用环氧树脂胶水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打磨的话很费时间,而且也不美观

有激光打标机,擦掉原来的,然后想打什么标就可以打什么,很快,打完也好看。

网友:
假货宝 里面有答案

楼主:
看了一假货宝里的激光打标机价格不菲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假货宝里的激光打标机价格不菲呀!!!

不是让你买一台,拿芯片给别人加工,给加工费就行。

网友:
最好是把字抹去后还可以重新喷上其他,比如将一些dip8单片机的字打磨掉,重新喷涂NE555,外围在加上一些无关的阻容器件,让哪些抄板者猜去吧。

楼主:
这个不够绝吧,应该是去掉型号后不如直接把芯片上的第一脚记号给修改了,算好脚位把正负极引脚也修改了,让找板的一接上电就挂

网友:
用洗板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