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输出DC12V/5A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5-06-09):
推荐一个DC10—36V输入,输出为DC12V/5A(电流小点也行4A-5A)的电源芯片,要求外围元件少,价格便宜,效率高。

网友:
60W升降压,外围元件少和价格便宜是不可能的。

网友:
凌特的很贵。

网友A:
xl4016,这个电流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l4016,这个电流大

四个电容、一个电感、一个续流二极管再加两个采样电阻,楼主会不会嫌外围器件多呢??

网友:
楼主需要的是DC/DC模块,找金升阳,耀华等专门做模块的厂家,可以找到你要的,外围绝对的少。。。。。。。。。。。。。。。。

网友:
3个美金以上

网友:
lm2596   3A?

网友:
TPS5450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Ltc3780,相当好用,效率非常高,价格很贵

网友:
TI很多参考设计,各种拓扑都有

网友:
古二真,如果24~36就好多了

网友:
输出为DC12V/5A

网友:
先升压后降压吧,这么大的电流,最好用同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电容、一个电感、一个续流二极管再加两个采样电阻,楼主会不会嫌外围器件多呢?? ...

外围元件倒是不多,但如果我输入15V以下(我的输入电压范围是10-36V),输出要达到12V的话就有点惨不忍睹了,毕竟是降压转换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外围元件倒是不多,但如果我输入15V以下(我的输入电压范围是10-36V),输出要达到12V的话就有点惨不忍睹 ...

XL4016 PWM可以到100%,5A差不多要1V壓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XL4016 PWM可以到100%,5A差不多要1V壓差吧

它是一个降压转换器,比如我输入我的最小电压10V,输出还能达到12V吗,我感觉够呛。

网友:
前几天刚刚有个人问了,对于这种升降压的方法,
Buck+Boost拓扑、SEPIC拓扑外围多IC便宜,
集成同步式Buck-Boost 效率高价格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Ltc3780,相当好用,效率非常高,价格很贵

Ltc3780只是个控制器,外围4个MOSFET再加一群元件,这外围也不少了。
最重要的是,某宝单价30软妹币一个,官方报价$6.64/pcs,$4.65@1kpcs,足够把LZ吓跑了。

网友:
又想马儿跑,还想马儿不吃草。这样的好方案早就推广开了,估计lz都不用在这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