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介绍1个便宜mcu,1路da,1路i2c,贴片,5v供电,脚数少一...

楼主(2015-06-09):
哪位大虾介绍1个便宜mcu,1路da,1路i2c,贴片,5v供电,脚数少一点的mcu.

网友:
Stm8l152k6估计不便宜

网友:
DA的单片机少。
用PWM代替DA,就多了

网友:
看你是要多便宜了

网友:
带DA的片片有满足要求的不多,价格要稍高点

网友:
国产的单片机应该有吧

网友:
stm8s003不行?价格最低了,你要的功能全有

网友:
你得说清楚你想要多少价位的呀。。。。

网友:
DA用PWM吧,i2c用io模拟...8pin的MCU行不行?

网友:
stm8s003F3P 看看可不可以。。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
8个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