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在rt-thread上跑过emwin?求一个模板。

楼主(2015-06-10):
因为要用rt-thread的wifi模块,所以系统用rt-thread,驱动是基于rt-thread,rtgui又不熟,而且感觉不好用,所以只能折中在rt-thread上跑emwin了。
但尝试在F4上用rt-thread跑emwin,结果一初始化emwin就进入fault err,哪位在rt-thread上移植过emwin?求一模板。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线程给的空间不够大,放大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线程给的空间不够大,放大些看看。

给了很大的空间了 4k尝试过,还不行

网友:
emwin应该跟操作系统关系不大啊,祼机也可以用的

网友B:
ST的emwin么?ST好像是要开个什么CRC校验的,通过后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的emwin么?ST好像是要开个什么CRC校验的,通过后才能用的。

已经开启了crc,还是会fault err

网友:
搞定了给大家分享分享呗   非常感谢

网友(2016-01-23):
引用 楼主:
已经开启了crc,还是会fault err

怎么搞定的,一起学习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