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计一款MBus转232的电路

楼主(2015-06-10):
楼主最近因为工作需要,需要设计一款将直读仪表的MBUS数据输出转成232或者TTl一类的电路,考虑过TI的TSS721A,参考了官方的电路和自己搜集的资料后,设计了一版电路

同事看了后说这个电路是从机的电路,这么使用可能会有问题
万能的论坛能告知我问题是在哪里么,我只是想读一下直读表的读数,能将数读出来就OK啊
查资料的时候还查到一款NCN5150和CMT100,请问大家这两款IC符合我的需求么
如能告知感激不尽

网友:
CMT100 主机可以

网友A:
从芯片可以使用FC722比TI的721便宜很多,应用也很广泛,至于主模块只能自己做,某宝上有便宜点的USB转MBUS主模块,自己可以买一个先测试测试看!

网友B:
你同事说的对,这只是从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芯片可以使用FC722比TI的721便宜很多,应用也很广泛,至于主模块只能自己做,某宝上有便宜点的USB转MBUS ...

看到了,然后都不提供任何资料,单纯卖模块的性质

楼主:
我现在的项目,因为我也不太理解啊,按照我的分析吧,就是单纯的把一块仪表的MBUS数据输出端的数据读出来做处理而已,这个不知道算是主机还是从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同事说的对,这只是从机的

哦哦,就是我现在想要把一个仪表上MBUS的数据输出读出来用这个不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就是我现在想要把一个仪表上MBUS的数据输出读出来用这个不行么?

从机和从机是不能通讯的,从机只能和主机通讯,主机要给从机供电的,MBUS总线是供电通信一起的总线类型。楼主还是先看看MBUS总线资料吧,还没搞懂总线你就想拿资料做!

网友C:
必然不行,M-BUS的主机和从机电路是完全不同的。
楼上说得对,想自己做就先搞懂总线吧,否则就去网上买个现成的主机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和从机是不能通讯的,从机只能和主机通讯,主机要给从机供电的,MBUS总线是供电通信一起的总线类型。 ...

忽然感觉明白了一点,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然不行,M-BUS的主机和从机电路是完全不同的。
楼上说得对,想自己做就先搞懂总线吧,否则就去网上买个现 ...

我理解了,就是仪表那里把表头的数据转换到MBUS的两条线上的话已经算是一个从机了,我再搭一个从机模块应该是行不通的,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了,就是仪表那里把表头的数据转换到MBUS的两条线上的话已经算是一个从机了,我再搭一个从机模块应 ...

你需要的是主机

楼主:
明白,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就是我现在想要把一个仪表上MBUS的数据输出读出来用这个不行么?

不行,你得用主机给从机发命令从机才回复啊,所以你主从电路都得有啊,一般MBUS主机电路都是给仪表供电的,常态总线电压都24V,高电平36V,你这样仪表都没电源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你得用主机给从机发命令从机才回复啊,所以你主从电路都得有啊,一般MBUS主机电路都是给仪表供电的 ...

我从TI官方推荐的方案看,为什么是这样

他只有一个B2的输入,看不太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TI官方推荐的方案看,为什么是这样

他只有一个B2的输入,看不太懂啊 ...

你这图不全,只是接收电路一部分,下面还有供电、发送、超载检测,要全部组合在一起才能用,超载检测倒是可以去掉。

网友D:
你需要一款主机,TSS721只能作为从机,
主机电路设计会比较复杂,不如买现成的模块,几十块钱能搞定了。

网友E:
Mbus 指的 modbus?   485 转 232 ?

楼主:
引用 网友E:
Mbus 指的 modbus?   485 转 232 ?

不是啊,是MBUS,一种在仪表中常用的两线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一款主机,TSS721只能作为从机,
主机电路设计会比较复杂,不如买现成的模块,几十块钱能搞定了。 ...

恩,但是重点是项目大小和成本都有限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但是重点是项目大小和成本都有限制

但凡是主机,体积都不会小,
我这边做出来的是87*47mm,单层贴片,对带载能力要求不高的话,面积上应该有一半的压缩空间。物料成本20以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但凡是主机,体积都不会小,
我这边做出来的是87*47mm,单层贴片,对带载能力要求不高的话,面积上应该有 ...

我这边做出来的是90X70,单面布件,用的是线性电源,变压器占面积大,但是我做的有些问题,发送长报文时接收不到,短报文倒没问题,有时间还得好好调调,你的成本真能做20左右?是分立元件搭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凡是主机,体积都不会小,
我这边做出来的是87*47mm,单层贴片,对带载能力要求不高的话,面积上应该有 ...

大神求带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做出来的是90X70,单面布件,用的是线性电源,变压器占面积大,但是我做的有些问题,发送长报文时 ...

这个玩意本来就没啥的,我的是12V输入,抄表上用的,主要就是些电容,运放,34063之类的,便宜的。如果带载能力要求好几百的话,得花点功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玩意本来就没啥的,我的是12V输入,抄表上用的,主要就是些电容,运放,34063之类的,便宜的。如果带 ...

我做的就是个MBUS-RS485转换器,220V输入变压器降压整流,也是电阻电容运放之类搭的电路,24V和36用的是TI的升压芯片LMR64010得到的,但是就是发长报文时没有回复,波形我还没测,你的长报文时可以吗?能带几块表?

网友F:
TSS721只是从机, 俺设计过主机,3.6V供电就可以。试用效果还不错,就是不能带太多的从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就是个MBUS-RS485转换器,220V输入变压器降压整流,也是电阻电容运放之类搭的电路,24V和36用的是T ...

有时候会传灰度图,600字节,没丢啊,
2400bps,能带120块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就是个MBUS-RS485转换器,220V输入变压器降压整流,也是电阻电容运放之类搭的电路,24V和36用的是T ...

你这个小变压器。功率不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小变压器。功率不强吧,

3W的变压器,所用的副边输出负载电压14V,200m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W的变压器,所用的副边输出负载电压14V,200mA

你可以先尝试用大一点的开源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先尝试用大一点的开源电源试试

我有空测测波形找下问题所在,我感觉电源功率差不多,带一块表肯定没问题,关键是我带一块表长报文也有点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但凡是主机,体积都不会小,
我这边做出来的是87*47mm,单层贴片,对带载能力要求不高的话,面积上应该有 ...

成本控制得很好啊。
我也是用34063,其它元器件大家应该差不多,但是TI给的示例是用运放来输出电压差,光那颗运放就已经十几块了,你怎么控制到20以内的?
不用运放自己分立元件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TSS721只是从机, 俺设计过主机,3.6V供电就可以。试用效果还不错,就是不能带太多的从机。 ...

求指导啊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本控制得很好啊。
我也是用34063,其它元器件大家应该差不多,但是TI给的示例是用运放来输出电压差,光 ...

TI那个OPA太贵了,消费不起,而且那底下焊盘热得厉害。用LM39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控制得很好啊。
我也是用34063,其它元器件大家应该差不多,但是TI给的示例是用运放来输出电压差,光 ...

TI给的实例是我上面发的那个图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就是我现在想要把一个仪表上MBUS的数据输出读出来用这个不行么?

你这是电路是从机电路,本就就相当于一块热表,你用它读肯定是读不了。必须是主机电路,我现在了在找这方面电路,一直没有找到如有找到也可以供享一下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从TI官方推荐的方案看,为什么是这样

他只有一个B2的输入,看不太懂啊 ...

看看这个有没有帮助http://blog.csdn.net/xiaopengzhi/article/details/19828755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这个有没有帮助http://blog.csdn.net/xiaopengzhi/article/details/19828755

多谢,我去看看您的资料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一款主机,TSS721只能作为从机,
主机电路设计会比较复杂,不如买现成的模块,几十块钱能搞定了。 ...

请推荐个购买地址。

网友I:
哥们做的怎么样了?我们最近也在做,遇到了一些问题,可以一起探讨下

网友J:
论坛有人发过电路很简单,一个达林顿一个运放就可以了,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哥们做的怎么样了?我们最近也在做,遇到了一些问题,可以一起探讨下

我们搁置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论坛有人发过电路很简单,一个达林顿一个运放就可以了,非常好用

我没有找到啊,您方便把这帖子地址发我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们搁置方案了

不至于吧,利用TI的TSS721A芯片可以搞,只是从机,主机也有现成方案,就是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找到啊,您方便把这帖子地址发我么

再赠送一个测试小软件

网友J:
讲一下M-BUS原理,M-BUS是恒流源总线,每个节点会有1~3mA的恒流电流输出,假设为3mA,30个从站总线就是90mA电流了,主站发送时总线上电压在12V与24V之间跳变,
从站发送时总线上的电流会有3mA的变化,总线知足的时候电流会达到1A左右,所以得做保护切换总线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至于吧,利用TI的TSS721A芯片可以搞,只是从机,主机也有现成方案,就是不知道怎么样 ...

就是需要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讲一下M-BUS原理,M-BUS是恒流源总线,每个节点会有1~3mA的恒流电流输出,假设为3mA,30个从站总线就是90mA电 ...

多谢您的教导!!!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再赠送一个测试小软件

十分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至于吧,利用TI的TSS721A芯片可以搞,只是从机,主机也有现成方案,就是不知道怎么样 ...

看过TI的一个方案,结果还是决定先搁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推荐个购买地址。

在某宝见过一次,但是是只卖模块那种,就是不卖方案,你买来可以用,你做产品不能一个产品带一个模块啊,毕竟私人定制,稳定性和供货的保障比较悬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过TI的一个方案,结果还是决定先搁置一下

我们画了一个TI的主机,刚投板,还没调试,等到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画了一个TI的主机,刚投板,还没调试,等到时分享

好的好的,那真的太感谢了,我这因为没办法才搁置先做控制端,这块其实最重要了

网友(2016-07-28):
引用 网友A:
从芯片可以使用FC722比TI的721便宜很多,应用也很广泛,至于主模块只能自己做,某宝上有便宜点的USB转MBUS ...

兄弟,请教下FC722大概多少钱?你们用多少一年?质量咋样?

网友(2020-07-03):
引用 网友J:
再赠送一个测试小软件

我仿真了一下你这个图,好像不行,我把D7去掉仿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再赠送一个测试小软件

不好意思,你的图是可以的,我测试的结果可能d7不要,直接端接可能效果更好,非常感谢你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再赠送一个测试小软件

不好意思,按实际的模拟结果,你的原图是最好的,模拟带不同负载的稳定性,原图最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再赠送一个测试小软件

我在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6101-1-1.html  引用了你的图,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