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win7无法识别CCDEBUG

楼主(2015-06-10):
现在搞zigbee,用的CC2530这个芯片,用TI的SmartRF Flash Programmer来烧写程序,发现识别不了仿真器,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查看是因为没有驱动,尝试了很多种方法,例如卸载后安装,重启系统,包括修电脑的改设备安装设置下的几种方式,都不能更新驱动,自己手动添加也不行,不懂是哪里出了错,各位大侠路过就指点一二吧,很急!同样的程序,在我的笔记本是可以用的,在公司台式机就不行!

网友A:
驱动精灵应该可以解决,我遇到类似问题就是驱动精灵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精灵应该可以解决,我遇到类似问题就是驱动精灵解决的。

谢谢!我采用你的方法,已经解决了!已经断定是安装的驱动不适合本身的操作系统,我的操作系统是64位的

网友:
重刷一下固件

网友B:
一直用CCDBUG,WIN764位系统没出现过问题
CCDBUG有专用的64位的驱动程序,估计是你驱动没装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CCDBUG,WIN764位系统没出现过问题
CCDBUG有专用的64位的驱动程序,估计是你驱动没装对 ...

已经解决,确实是因为操作系统的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