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K10的AD中断时间

楼主(2015-06-10):
        大家好,我在CW10.6开发K10程序,并通过PE设置K10的AD程序,设置完后,AD中断的周期是100us,现在我想把AD中断周期改成20us.不知道如何改动了
还请大家帮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K10的参考手册的ADC 章节有介绍ADC转换时间的计算公式,当然你觉得比较麻烦的话,也可以使用KDS或者codewarrior中的PE工具,在配置ADC参数时,可以直接显示ADC转换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0的参考手册的ADC 章节有介绍ADC转换时间的计算公式,当然你觉得比较麻烦的话,也可以使用KDS或者codewar ...

转换时间是可以用PE配置的,我配置上显示转换时间只有几个微秒,但我AD中断时间却有100us.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ADC是转换完成才触发中断,你的意思是说PE显现的时间与实际不相符啊,你可以通过公示手动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是转换完成才触发中断,你的意思是说PE显现的时间与实际不相符啊,你可以通过公示手动算一下 ...

我想问您一下,我PE上显示转换时间是5us左右。是不是只要AD完成转换,就会触发AD中断,也就是5us就会中断一次。还是说Ad中断时间可以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您一下,我PE上显示转换时间是5us左右。是不是只要AD完成转换,就会触发AD中断,也就是5us就会中断 ...

ADC转换完成才会触发中断,不能定制中断触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转换完成才会触发中断,不能定制中断触发时间

好的,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