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中的极小封装电机驱动IC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5-06-10):
请各位高手推荐一款极小封装的直流电机驱动IC,电压输入12V,输出电流1A左右,SMD封装本体大概是2.2*2.2mm,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点像TI的drv8837, drv8838看看,不过电压最大是11V,差一点。
其它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像TI的drv8837, drv8838看看,不过电压最大是11V,差一点。
其它不了解。

谢谢,已经蛮相近了,但我的这个IC的引脚是引出来的,只是比SOIC-8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像TI的drv8837, drv8838看看,不过电压最大是11V,差一点。
其它不了解。

拆下芯片看,封装跟 drv8838是一样的,但输入电压是12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芯片看,封装跟 drv8838是一样的,但输入电压是12V左右

应该就是了,ic上面有激光蚀刻字符不?

因为这芯片前两年刚推出的时候号称“业内最小”。
可能超额使用吧。

网友A:
虽然QFN大家都差不都,但是底下的GND大焊盘各家旺旺有自己特色。

你买个对比一下就明白真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QFN大家都差不都,但是底下的GND大焊盘各家旺旺有自己特色。

你买个对比一下就明白真相了。 ...

是的,脚位和芯片下面的大焊盘是一模一样的,但供电是LM2596-12,这样电压不是超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脚位和芯片下面的大焊盘是一模一样的,但供电是LM2596-12,这样电压不是超了吗? ...

超1V估计没什么关系。

我估计本来这芯片是按照12V设计的,但是12V系统中电压可能又会超出一点,比如到了13V。
或者说电压12V的情况下到不了1.8A.
TI怕你们用在12V系统内出问题来找他麻烦,于是就在规格书中标示11V,
即便你出了问题,TI就说“我写的是11V啊,坏了我可不管”。 (纯属个人臆测
但是用在12v,估计坏的概率也是很低的,尤其是电流远远没有达到1.8A的情况。
相当于电压超额,电流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