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策略禁用QQ等软件的自动更新程序调用大法

楼主(2015-06-10):
虽然安装的是QQ国际版,并且把更新选项给取消掉,但是QQ还是会经常调用txupd.exe,并且此时就会弹出用户账户控制对话框,可以手动选择取消,但是也很打扰人。

由于现在QQ内部做了程序完整性检查,所以不能单纯的删除或更改txupd.exe。然而,可以通过组策略禁止txupd.exe的运行,这样QQ可以读取txupd.exe检查完整性,但是不能执行。

win+R输入gpedit.msc调出组策略管理器

如图所示,软件限制策略新建,然后再其它规则里面右键添加路径规则即可

网友A:
一直都是用精简去广告去插件显IP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是用精简去广告去插件显IP的版本

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是用精简去广告去插件显IP的版本

同求谢谢!

网友B:
为什么要禁用呢,让它更新呗

网友:
高手,学习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禁用呢,让它更新呗

已经是最新版的了,只是它的更新进程,会经常弹出来,因为使能了UAC,更新进程要求UAC权限,所以一直出现UAC提示

网友:
還是1.6國際版飄過

网友:
文件太大,网盘已共享。
包含普通版6.8、轻聊版6.7,TM2003三个版本的去广告、显IP。均为绿色版,解压运行绿化.bat即可。已安装的版本可以不用卸载。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mgqtBCk 密码:

网友:
回头试试,不知道这招对输入法等软件有效不

网友:
试了一下,QQ里面的malauncher.exe     maUpdat.exe    QQPcmgrDownload.exe    Tencentdl.exe    Timwp.exe     TXPlatform.exe    QQProtectUpd.exe  都可以屏蔽。
如果连QQProtect.exe都屏蔽了就会启动不了QQ
照这样的话,只要不想让他启动的进程都可以用这个办法禁用了
试了一下阿里旺旺的AliApp.exe也可以用这个办法禁用

网友:
用映像劫持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是最新版的了,只是它的更新进程,会经常弹出来,因为使能了UAC,更新进程要求UAC权限,所以一直出现 ...

装了系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禁用uac。
目前稳定运行N年都没中过一次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