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让数码管显示16进制的数据?

楼主(2015-06-10):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让数码管显示16进制的数据?比如数据0x12ab,要让一个四位的数码管显示12ab,怎么弄,望各位大神,给个算法。俺是菜鸟。

网友A:
显示16进制其实最简单,BCD码反倒需要转一下.

;                 --------
;                |   a    |
;                |f     b |
;                |   g    |
;                 --------
;                |   g    |
;                |e     c |
;                |   d    |
;                 -------- O(h)

#define bSEG_A       0
#define bSEG_B       1
#define bSEG_C       2
#define bSEG_D       3
#define bSEG_E       4
#define bSEG_F       5
#define bSEG_G       6
#define bSEG_H       7

#define dSEG_A       (1<<bSEG_A)
#define dSEG_B       (1<<bSEG_B)
#define dSEG_C       (1<<bSEG_C)
#define dSEG_D       (1<<bSEG_D)
#define dSEG_E       (1<<bSEG_E)
#define dSEG_F       (1<<bSEG_F)
#define dSEG_G       (1<<bSEG_G)
#define dSEG_H       (1<<bSEG_H)

#define TEXT_0      ((dSEG_A)|(dSEG_B)|(dSEG_C)|(dSEG_D)|(dSEG_E)|(dSEG_F))
#define TEXT_1      ((dSEG_B)|(dSEG_C))
#define TEXT_2      ((dSEG_A)|(dSEG_B)|(dSEG_D)|(dSEG_E)|(dSEG_G))
#define TEXT_3      ((dSEG_A)|(dSEG_B)|(dSEG_C)|(dSEG_D)|(dSEG_G))
#define TEXT_4      ((dSEG_B)|(dSEG_C)|(dSEG_F)|(dSEG_G))
#define TEXT_5      ((dSEG_A)|(dSEG_C)|(dSEG_D)|(dSEG_F)|(dSEG_G))
#define TEXT_6      ((dSEG_A)|(dSEG_C)|(dSEG_D)|(dSEG_E)|(dSEG_F)|(dSEG_G))
#define TEXT_7      ((dSEG_A)|(dSEG_B)|(dSEG_C))
#define TEXT_8      ((dSEG_A)|(dSEG_B)|(dSEG_C)|(dSEG_D)|(dSEG_E)|(dSEG_F)|(dSEG_G))
#define TEXT_9      ((dSEG_A)|(dSEG_B)|(dSEG_C)|(dSEG_D)|(dSEG_F)|(dSEG_G))
#define TEXT_A      ((dSEG_A)|(dSEG_B)|(dSEG_C)|(dSEG_E)|(dSEG_F)|(dSEG_G))
#define TEXT_b      ((dSEG_C)|(dSEG_D)|(dSEG_E)|(dSEG_F)|(dSEG_G))
#define TEXT_C      ((dSEG_A)|(dSEG_D)|(dSEG_E)|(dSEG_F))
;#define TEXT_c      ((dSEG_D)|(dSEG_E)|(dSEG_G))
#define TEXT_d      ((dSEG_B)|(dSEG_C)|(dSEG_D)|(dSEG_E)|(dSEG_G))
#define TEXT_E      ((dSEG_A)|(dSEG_D)|(dSEG_E)|(dSEG_F)|(dSEG_G))
#define TEXT_F      ((dSEG_A)|(dSEG_E)|(dSEG_F)|(dSEG_G))
#define TEXT_L      ((dSEG_D)|(dSEG_E)|(dSEG_F))
#define TEXT_S      ((dSEG_A)|(dSEG_C)|(dSEG_D)|(dSEG_F)|(dSEG_G))
#define TEXT_t      ((dSEG_D)|(dSEG_E)|(dSEG_F)|(dSEG_G))
#define TEXT_O      ((dSEG_A)|(dSEG_B)|(dSEG_C)|(dSEG_D)|(dSEG_E)|(dSEG_F))
;#define TEXT_o      ((dSEG_C)|(dSEG_D)|(dSEG_E)|(dSEG_G))
#define TEXT_u      ((dSEG_C)|(dSEG_D)|(dSEG_E))
#define TEXT_BANK   (!((dSEG_A)|(dSEG_B)|(dSEG_C)|(dSEG_D)|(dSEG_E)|(dSEG_F)|(dSEG_G)|(dSEG_H)))

网友B:
还是好人多,要是我我就先讽刺一下楼主

网友:
对于单片机来说没有十进制十六进制的问题,关键是你要怎么分离开各个数据,移位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C:
简单的方法: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unsigned char const DispData[]={0x3f,0x6,0x5b,0x4f,0x66,0x6d,0x7d,0x27,0x7f,0x6f,0x77,0x7C,0x58,0x5e,0x79,0x71};
        dispBuff[0]=value/4096;
        dispBuff[1]=(value%4096)/256;
        dispBuff[2]=(value%256)/16;
        dispBuff[3]=value%16;

        数码管1 = DispData[dispBuff[0]];
        数码管2 = DispData[dispBuff[1]];
        数码管3 = DispData[dispBuff[2]];
        数码管4 = DispData[dispBuff[3]];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方法:
                                                       //0  1    2   3    4    5    6     7    ...

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好人多,要是我我就先讽刺一下楼主

希望前辈指点下,接收前辈的讽刺!!菜鸟之路不好走!!

网友:
直接显示16位字符 字库编码把所有的ASCII都写上

网友:
大部分的字母都可以显示的,pqstunljh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好人多,要是我我就先讽刺一下楼主

在讽刺中成长,脸皮厚点好

网友:
有些东西一点就透

网友:
顶讽刺.其实新手不怕讽刺成长更快

网友:
高手的确不少,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显示16进制其实最简单,BCD码反倒需要转一下.

比较喜欢你的代码风格,直接,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比较喜欢你的代码风格,直接,明了

主要是修改方便.

网友:
怎么都往这里发,还惦记着飞币呢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
查表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修改方便.

我大学时候也弄了这个.不过…还加了宏.共阴共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方法:
                                                       //0  1    2   3    4    5    6     7    ...

查表是最方便快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