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通病,黑屏,一长两段报警,烧BIOS搞定

楼主(2015-06-10):
收到一同学的X200笔记本,黑屏,啥显示都没有,开机就一长两段报警。同学说曾经显示fan error。现在啥都没有了。

网上搜索,有说内存的,有说北桥坏的。更换内存不管用。

后来搜索发现有说bios的问题导致的。可以盲刷。找到一个详细的说明。

下载后,忙刷成功,开机正常。晕,竟然还有这个bug。联想的bios工程师也太不负责 。

下面把文章转过来,给有需要的。

1、  官网下载对应文件的BIOS文件,EXE格式的,然后进行分离,并重新命名为bios.wph。(X200,会有两个bios,分别以6和7开口,对应文件大小也不一样,我刷6开头的
2、  下载WINCRIS,把分离好的bios.wph放到WINCRIS的根目录。
3、  将u盘(我用的是1G的)进行格式化,对应的格式为 FAT.
4、  运行WINCRIS(需是XP,WIN7报错)选择对应的bios文件。弹出对话框选择确定,后一次选择否(是否制作应急盘)。这是查看u盘里面是否有三个文件“minidos.sys”,"PHLASH16.exe","bios.wph"3个文件,有则准备就绪。
5、  进行刷机操作。拔下AC和BAT,插入u盘,按住FN+B不放,再插入AC。这时,FN+B要按住不动。按下开机键。
6、  开机后u盘读取灯闪烁,机器发出嘀嘀嘀的声音,过个半分钟左右,一声清脆的长响。松开FN+B,开机。如果成功则出现LOGO。刷机完成。

楼主:
顺便把需要的2个文件也发上来,给有需要的tx。我是csdn上下载的。

上面说win7不能运行,其实是可以的。右键,属性里选择winxp兼容模式运行即可。

网友:
没有x200的顶下。

网友:
我有X200,也出现过FAN ERROR,但是刷风扇后现在1年了还是正常

网友:
x200出现过FAN ERROR,清理灰尘后解决,没出现过黑屏

网友A:
BIOS自己挂了?    这个bug可要命,要是过保了就得花大把mone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自己挂了?    这个bug可要命,要是过保了就得花大把money了

所以这里整理一下,给大家,如果有发现相同问题的。就可以免费解决了。哈哈!

网友:
我遇到过CMOS放电解决联想笔记本黑屏的问题.
自己瞎折腾笔记本,而后就出现黑屏 - 不明原因,以为是把主板重要器件搞坏了.后来也是有人提醒可能是CMOS异常引起.放电后就正常了.

网友:
在使用x200的先mark一下,暂时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08年那会还在为类似的问题头痛
古董笔记本IBM A30

网友:
x200好多年,还没有遇到此问题。

网友:
有一台T60P的电脑,也出现这种问题,用手压一下显卡位置有时可以开机,网上都说是这系列显卡的通病。标记一下……

网友:
好经验分享,已收藏,谢谢哦

网友:
学习了,没想到还有这毛病

网友:
我X201T也风扇报错,还没黑屏
能刷这个吗

网友B:
我的X200T没出过这个问题

要是BIOS真有问题,估计那就是批量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X200T没出过这个问题

要是BIOS真有问题,估计那就是批量出问题了。。 ...

确实是批量问题,但也是比较随机的,也不是thinkpad的问题,是intel的问题,有得CMOS放电能好,有的得换BIOS,X200和X200T这两个机种我都带过,X200算是thinkpad里良率好的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这样的情况,mark一下

网友C:
可以用来刷X60S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来刷X60S吗 ?

不行,平台架构不一样,差着辈呢

网友:
还以为是坏主板了,2个同事的X200都换过2次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