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证了 充电宝飞线给手机电池充电,瞬间电流1.5A

楼主(2015-06-10):
是这样的,有块闲置的手机电池(手机丢了),备用的手机电池就没有啥用了

偶然想起来废物利用,用这个闲置的手机电池,作为电源给一个LED灯供电,(LED灯有升压电路)

飞线直接焊到电池的 + -  触点上。LED灯正常工作了

那么问题来了给电池充电成了问题了,

尝试用小米充电宝(5V)直接给电池充电,
充电宝只工作一小会,马上进入保护状态了,

量了一下,电流达到1.5A,

也尝试,加个4007的二极管降压,二极管几秒钟就烫的厉害,

大家有遇到个这个问题吗?有无解决办法?

求个手机电池充电座电路图

*****************************追加***********************
事实证明,理论上讲,爆炸的问题不会发生的,

在电芯 和电池的触点间有个电路板

测定电路板 到 电芯的电流是700MA  电芯两端的电压是3.98V

我用摸着电芯,充电大概5分钟的样子,感觉电路板没有升温,电路板有些烫的厉害,二极管发烫的更严重,为了安全起见就中断测试了

在30楼有手画的简图

但是为了安全,还是购买了充电模块

********************************************************

网友A:
你现在还在这发帖说明你是很幸运的,电池电压3.6V,冲饱4.2v,你肯定不能5V加在上面呀,你还这样继续我们可能看不见你下次发帖了

网友B:
如何个“直接”法?
5V直接接到电池两端?
LZ买了多少保险了?

楼主:
串入一个二极管后,充电宝能正常给手机电池充电,但是4007几秒钟就发烫的厉害了,

有尝试并联3个4007二极管,串入充电,但是二极管还是发烫的厉害

手头上没有其他大电流的二极管,我想问下并入更多的4007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请先百度一下“锂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还在这发帖说明你是很幸运的,电池电压3.6V,冲饱4.2v,你肯定不能5V加在上面呀,你还这样继续我们可 ...

手机电池没有发热,

我也考虑过你说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个“直接”法?
5V直接接到电池两端?
LZ买了多少保险了?

就是直接,
USB的一端插在小米电源的USB接口,,USB线的另一端,剪断,找出正负,直接焊到手机电池上

中间串入了一个二极管压降是0.7V,那么直接到电池的电压是4.3V了

手机电池的是4.2V

安全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直接,
USB的一端插在小米电源的USB接口,,USB线的另一端,剪断,找出正负,直接焊到手机电池上

不安全,充电第一阶段是恒定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安全,充电第一阶段是恒定电流的。

小米电源,在一段时间内可以看成横压恒源的吧

网友C:
在串二级管的基础上,再串一个10-100欧姆左右的电阻,可以将就着用,注意不要长时间充,会爆的。
然后趁着充电的时间,去学习下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串二级管的基础上,再串一个10-100欧姆左右的电阻,可以将就着用,注意不要长时间充,会爆的。
然后趁着 ...

惭愧啊,技术类的工作好多年不搞了,全忘记了

10--100欧姆的电阻是限流吧,

这个想法我有过的,等下找个电阻,放上去试试

网友D:
还好用的是小米充电宝,如果是那种可以启动汽车的充电宝,估计你看到的不只是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直接,
USB的一端插在小米电源的USB接口,,USB线的另一端,剪断,找出正负,直接焊到手机电池上

被你吓死,头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子给锂电池充电的,你看看锂电充电特性再说吧

网友:
还是别这样玩, 小心锂电爆炸。

网友:
期待还能看到楼主下次发贴,
顺便告诉楼主一个充电的方法,楼主不是喜欢飞线吗?把小米充电宝里面锂电池两端的线飞出来,这样,在给充电宝充电的时候,就可以给你的手机电池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好用的是小米充电宝,如果是那种可以启动汽车的充电宝,估计你看到的不只是发热。 ...

猜测楼主会看到发光现象,而且伴随巨大声音。
不知者无畏啊。

网友:
看这文字都吓出一身冷汗

网友:
直接这样冲,要不就是不想要电池了,要不就是不想要命了;
买一个TP4056,ME4056等等的锂电充电IC,自己搭一个电路也很简单。

网友:
到淘宝上买一个tp4056的充电模块,比自己diy还省事。

网友:
你是怎么混到高级会员的?

网友:
做为一电工。。。。。

网友:
我也这么干过,不过是平板,平板死了,启动不了,也充不了电,拆开平板,监督啊。数据线直充,平板又活了

网友:
现在手机编辑不了么?楼上是剪断数据线

网友:
楼主清先买保险再这样玩

最好找专用的充电芯片,否则先限流1A内,再限压4.2V

网友:
冷汗倒是没吓出来.. 锂电低压的时候, 5v的充电宝肯定不够电流给他扯, 电压肯定被电池控制的..

另外, 只要负载特性在变, 恒压的时候就不可能恒流, 恒流的时候就不可能恒压..

网友:
安全 第一  ,充电要严谨,直冲,串二极管,限流电阻,这些想法就是直接导致市场上大把垃圾电子产品的源头。也许传电阻 二极管 当时可以用,不过知不知道 锂电池寿命,和潜在爆炸的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惭愧啊,技术类的工作好多年不搞了,全忘记了

10--100欧姆的电阻是限流吧,

是的,电阻用来限流的。不然理论上充电电流无限大(当然实际上还有电池内阻、线阻和接触电阻什么的,不过那个太小了,起不了作用),还好充电宝的输出有限流保护,不然你就挂了,我等也就只剩下膜拜的份了

网友:
小心锂电池爆炸

网友:
建议楼主先恶补一下锂电爆炸效果。。。。。。。。。。。。。

楼主:
昨天看到LS的回复,感觉好奇怪的,二极管的压降什么的大家都知道的,我感觉理论上是没有啥问题的,
但是还是拆开了电池,测量 电压 电流,看看情况是什么样的、

因为看到LS回复的严重性,而又没有合适的防护,所以特别的紧张,

现在给大家汇报下,测试结果,
我是如下图这样测量的

在电芯 和电池的触点间有个电路板

测定电路板 到电芯的电流是700MA  电压是3.98V

我用摸着电芯,充电大概5分钟的样子,感觉电路板没有升温,电路板有些烫的厉害,二极管发烫的更严重,为了安全起见就中断测试了

为了安全起见我已经网购了一个充电模块

网友:
二极管的压差是0.7v 么?

网友:
手机电池内部的电路板有过流过压的保护吧?
我也是5伏电源通过一个二极管后给手机电池充电的,二极管是直插的IN4007,是会发热。
和楼主的区别是我使用手机充电器的5伏输出,最大输出电流是500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