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q OTG怎么配置

楼主(2015-06-10):
手上买了个6q开发板,但是otg一直没有办法使用,只能烧烧系统,系统运行后就不能用了,我需要两个host,但是这个板子只有一个host和一个otg,我想把这个otg改成host,请问谁弄过,支持下,谢谢。接HUB我不考虑,因为发现接了hub速度不够。现在没有打印信息。

网友:
占位,等大神解答。。。

网友:
otg驱动如果正常的话,你只需要把OTG接口的那个ID线接地,它就变成HOST了。我用的另外一个开发板,就是这么可以强制性把它变成HOST用的,很正常

网友:
开发板多少大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