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410驱动VGA1024*768方案

楼主(2015-06-10):
之前用6410驱动15寸屏的产品现在需要改成驱动VGA显示器了,我用ADV7123转VGA,显示器在开机和切换屏幕的时候回黑屏,原来6410带不动。
万能的论坛赐我一个解决方案吧

网友A:
不应该吧!我之前用S5PV210做了个东西,就是用ADV7123兼容的国产芯片,把TTL转成VGA的。
不过好像驱动要改得兼容你得VGA显示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吧!我之前用S5PV210做了个东西,就是用ADV7123兼容的国产芯片,把TTL转成VGA的。
不过好像驱动要改 ...

你这S5PV210都A8了,A8没问题哎,6410带不太动

网友B:
6410驱动1024*768也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410驱动1024*768也应该没问题吧

单纯的驱动是没问题,但是不能大动作,开机会黑屏,切换桌面会黑下屏。,。。。网上搜了下都说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纯的驱动是没问题,但是不能大动作,开机会黑屏,切换桌面会黑下屏。,。。。网上搜了下都说不行 ...

那你换A8处理器,或者是加一个独立的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换A8处理器,或者是加一个独立的驱动芯片。

还有哪款独立的驱动芯片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