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COM口名称都被占满了!怎么破?

楼主(2015-06-10):
反正就是各种USB-UART的口不断往电脑上插,结果各个COM名称都被占满了,插上去只能被命名成COM2x,可以强制改为COM3之类的,但是软件确实不能识别。COM2x的问题在于有的软件识别不了。

在有的工厂里,甚至见到过COM1xx。

这个问题肯定有人问过,只是不知道怎么去找。

网友:
你系统的原因吧,我就经常这样改啊,软件都能识别

网友:
你这个不算多,我试过最多255个的,如果确认没有被占用的话,可以强制改到comx,然后重新插拔就可以用了

网友A:
或者试试删除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OM Name Arbiter]的"ComDB"键值

网友:
http://blog.csdn.net/yimu13/article/details/6024991,我是修改注册表搞定的。

网友:
好帖子,收藏备用。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是直接换电脑。哈哈

网友:
haha,嗯,是好帖子

网友:
改了之后需要重新插拔一下USB线才能生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试试删除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OM Name Arbiter]的"ComDB"键 ...

谢谢! 这个方法很管用。

网友B:
明天发个小东西来。别忘了提醒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发个小东西来。别忘了提醒我

提醒来了

网友C:
建一BAT,内容如下:
@echo off
set DEVMGR_SHOW_NONPRESENT_DEVICES=1
devmgmt.msc

问题:
如果插入多块USB转串口板,串口号将不断变大,但有些PC软件可用最大端口号有限制,所以需要将不用的串口删除.

方法:
1:运行SHOW.BAT
2:在"查看"菜单中选择"显示隐藏的设备"
3:选择端口,将不用的端口删除

注意:同时可以删除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一BAT,内容如下:
@echo off
set DEVMGR_SHOW_NONPRESENT_DEVICES=1

3q

不过我还是觉得4楼的方法比较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3q

不过我还是觉得4楼的方法比较简单。

每次进注册表,烦死你
而且,这个能同时删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次进注册表,烦死你
而且,这个能同时删驱动。

把以下内容保存成.reg文件,双击即可,不需要打开注册表,注意最后一行是空行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OM Name Arbiter]
"ComDB"=-

网友:
正在使用的可以强制更改,都可以使用啊,没有问题。

网友:
COM数可以到255吧

网友:
你安装了蓝牙等占用COM口的软件么?

网友:
强制修改肯定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