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兑换的板子上的仿真器可以仿真STM32么?

楼主(2015-06-10):
ke02的板子上的仿真器可以仿真其他M3 M0 的芯片么?今天 接在STM32上,不能用啊~!

网友A:
现在应该只支持大飞家的,以后应该可以支持小飞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应该只支持大飞家的,以后应该可以支持小飞家的

不是按内核框架分类的么?是不是要设置一下?

网友A:
如果是JLINK的话,JLINK 软件做限制的,只支持大飞家的,手头有个JLINK 的SAM-ICE 只支持ATMEL家的一样

网友:
不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JLINK的话,JLINK 软件做限制的,只支持大飞家的,手头有个JLINK 的SAM-ICE 只支持ATMEL家的一样 ...

真不能用啊,那放弃了,手头的jlink三天两头的丢固件,没办法了。

网友:
这个试试

网友A:
也会掉,但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会掉,但还可以

谢谢,试试,
现在直接用keil自带的jlink驱动 ,没有另外安装。
这两种驱动版本是不是必须一样啊,

网友A:
不必,我现在是5.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必,我现在是5.00了

有没有替换D:\Keil_MDK4.7\ARM\Segger文件夹呢?

网友A:
替换了,普通安装,把KEIL里的也换了,不换我安装它干什么,是不

网友:
放心大胆用好了,V8已经有半年没有升级了,所以不太会成为盗版了,在说V10都已经出来,V8你还怕什么啊

网友B:
我也经常掉固件,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经常掉固件,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呢

里面的固件不是原装的,都是坛子里的高手自己写的,所以会掉,原装不会,原装死机了,插拔下USB口就正常了,非原装的这样做就直接掉固件,所以非原装的不要没事,在使用的时候经常插拔USB口,必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了,普通安装,把KEIL里的也换了,不换我安装它干什么,是不

keil也替换?要替换几个啊?
把jlink驱动目录下的两个dll替换到keil里不就行了?那个exe有时换,有时不换。

网友A:
jlinkarm软件安装的时候,到最后会弹出对话框的,我一般是全选,自己会安装进去的,想知道是否安装好了,在KEIL里点调试就可以了,由下脚有个JLINK的图标的,双击下可以看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arm软件安装的时候,到最后会弹出对话框的,我一般是全选,自己会安装进去的,想知道是否安装好了,在 ...

不安装 jlinkarm软件,也能仿真的啊

网友:
可以的啊,本来自己就带的,我说的意思是可以看见,你调试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版本的JLINKARM

网友C:
楼台主有JLINK不是很好吗,可以通吃AR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台主有JLINK不是很好吗,可以通吃ARM。

made in chain,总是丢固件

楼主:
可以用于所有飞思卡你的ARM芯片吧?

网友:
想想都不可能啊,

网友D:
有限制吧  其他家的会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限制吧  其他家的会支持?

试了,不行的

网友: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